求求各位过路大神看看这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8-10-0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太大 电池电压迅速降低 接收机供电不足关机了
收油门后由于化学反应电压慢慢回升 接收机又通电 进入起飞前的状态
解决办法 按照卖家建议选择接收机和电池
推油门不要太狠 空中这么操作就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 电池电压迅速降低 接收机供电不足关机了
收油门后由于化学反应电压慢慢回升 接收机又通电 进入 ...

别人一样的配置我也是。在电脑上面有个测试电机的我把转速拉到最高3.3v也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但是用遥控控制就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微型bec推荐呢?2g以下

网友A:
缓缓推油门呢?还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缓推油门呢?还会这样吗

一样,换了其他电池出现的时机推迟,满电时候也没那么快出现。用电脑控制电机就没有这种现象。所以吃不准。一开始以为失控电机磁场干扰。后来以为电压不够。但是后来都排除了,现在就差接外置BEC测试了

网友B:
现在看来就是瞬间低压了,接收机断电重启了。你用电脑加油门时候不是通过接收机控制的,所以没事,现在看来接收机需要单独供电了。如果别人一样配置可以用,那就说明你的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C:
两种情况 1接受机供电不足,注意5V供电;2接收机有问题,我碰到过第2种,和卖家吵了起来,因为换了一个接收机就一切正常,卖家死不承认,非说我的D7e 改装过,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情况 1接受机供电不足,注意5V供电;2接收机有问题,我碰到过第2种,和卖家吵了起来,因为换了一个接收 ...

问题是我的接受已经系统确认收货了没法搞,也不会刷机,遥控USB口坏了不知道怎么引线。你会吗?因为原装dsm接收的我用不了才换了华科尔sbus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来就是瞬间低压了,接收机断电重启了。你用电脑加油门时候不是通过接收机控制的,所以没事,现在看来 ...

电脑控制接收机一样要供电呀!应该现象一样的呀?电脑控制只是电脑输入控制信号而已,飞控板一样要给接收机供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控制接收机一样要供电呀!应该现象一样的呀?电脑控制只是电脑输入控制信号而已,飞控板一样要给接收 ...

电脑控制的时候应该是usb也同时给飞控供电,另外即使接收机重启了也不影响飞控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控制的时候应该是usb也同时给飞控供电,另外即使接收机重启了也不影响飞控工作。

接收机没有重启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没有重启现象

我意思是说供电足够,后半句说是"即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意思是说供电足够,后半句说是"即使"

ok,我想在电调上面拆BEC但不知道哪个是BEC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我想在电调上面拆BEC但不知道哪个是BEC呢?

这个就得待高人来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得待高人来解答了。

请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讲

我是说等高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等高人来

你就是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的接受已经系统确认收货了没法搞,也不会刷机,遥控USB口坏了不知道怎么引线。你会吗?因为原装d ...

那个原装可以用呀,默认DSM2 对频 ,我现在把图传卸了,挺好飞的;遥控器USB口坏了 那就不懂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原装可以用呀,默认DSM2 对频 ,我现在把图传卸了,挺好飞的;遥控器USB口坏了 那就不懂怎么搞了

就是遥控不是dsm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原装可以用呀,默认DSM2 对频 ,我现在把图传卸了,挺好飞的;遥控器USB口坏了 那就不懂怎么搞了

原装的只要3v就可以工作怪不得我的华科尔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