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相关问题

楼主(2018-10-03):
机架飞越680
电机郎宇4110s400kv
1355碳纤桨
pix2.4.8加8mgps
花牌5000  6s电
空机没加云台
续航5分钟
悬停模式乱飞,定不住,求大神们看看咋回事?

网友:
没见过这么短的续航

网友:
5分钟 确实有点短

网友:
你的桨好小啊

网友:
罗盘干扰。。。。。。

网友(2020-01-10):
680的电池正常要上10000毫安以上续航才可以维持在20分钟左右,六轴本来就是电老虎,飞不稳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飞控接电调的信号线或者是飞控和GPS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680六轴的话13寸浆已经是极限了,机子的轴距限制了,再大就打浆了

网友:
这个飞机有电池下挂板,你把电池放在下面不要放在上面,上面的对飞控和磁罗盘的干扰太大了。另外就是你的电池容量一定很小,就想楼上大佬所说的一定要用一万以上的电池才可以。放电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重心。

网友(2020-02-18):
5000毫安带六个电机?要不然加大轴距换15寸浆

网友:
没说重量啊

网友:
桨换15?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这个虾配的。续航远远大于5分钟

网友:
看错了,680,,,不是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