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魔改格普px机架(多图)

楼主(2018-10-03):
最近楼主觉得主流穿越机的210轴距、5寸桨还是有点携带不方便,打算随便弄个小机架玩玩,看上了3寸的,这一随便真的是不随便了。其实小机架为了达到主流5寸的性能,还要功能不缩水,实际成本很高也不现实,如果非要再选一次,楼主在小机架上折腾的钱够装一台不错的5寸机,劝大家清醒些。
网上和各种浏览,最终被格普px机架给毒到了,这也太帅气了吧,符合楼主的要求:能装3寸桨、机身空间能叠开三层板、摄像头必须异形的铝件,尾灯要固定、3d打印等配件要充足等~
于是各种配件果断加入购物车买了回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被机架的帅气冲昏的头脑,装着装着发现了一些楼主不能忍的问题……
1.虽然轴距分为115、125、140mm三个版本,140的可以装3寸桨,但是电机座螺丝孔距都是不变的9毫米而没有12mm的,只能装11xx/12xx的电机、装不了楼主想要的1506电机,而且楼主不想换电机上桨的方式……
2.楼主强行打磨电机座,把1506电机装上了,扩孔损失的强度不说,1506电机直径明显大一圈,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炸鸡很容易撞到电机,损失的可就大了。
3.机身内部尺寸还是有点局促,楼主选择了好盈的f4 nano和四合一20A电调,这电调焊线的部分是凸出来一大块的,必须旋转180°才能装上,插头之间也有干涉……好戏还在后面~

这个机架个人认为很帅的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配件合个影

手动打磨扩孔,还好那天时间多

一如既往的焊接

整理布线最头疼

假组一下

摄像头这么不和谐……

这电机座看着就心疼电机啊

内部尺寸也器件间隔不是很理想~
楼主果断不能忍,心想花点时间彻底搞定吧,这一下就不符合楼主原来省心的初衷了,省心就是费心的开始,早知道果断套机了。
靠着自己的一点点积累,画个小机架还是简单的,完美的复刻了格普px机架的尺寸,方法就略过了,只展示结果,要不卖家脸更黑了……
主要改进有这些:
1.电机座安装孔距全新设计,螺丝孔距12mm,完美支持15xx电机
2.增加电机座防撞角,终于安心了。(楼主也是模仿的)
3.机头延长3mm,机尾延长6mm,增加机内安装控件,当然额外增加了一些重量阻力,还在优化中
4.机身宽度加粗了一点,楼主用的电池也没那么细。
其他的都保持不变,最后终于解决了楼主的强迫症,最后楼主提醒下微雨燕3摄像头比微雨燕2长一大截,害的楼主本来想选个新的结果适得其反,不过3比2的画质真是强很远。

强迫症犯了,真是折腾,或许这就是爱好的乐趣吧

店家别怪我,过程省略,完美复刻尺寸

找朋友加工,强度还是不错的

看着大一圈,轴距还是140

电机座的改进

电机看着终于舒服了

内部空间也优化了,改天看看吧电容装上

内部空间好了很多,上板为了省事也变成3mm的,太重了……,还要改

格普这个小机架叫凤凰,真是凤凰涅盘了
大家不要像楼主误入歧途,差不多直接买套机是最划算的,不要自己设计机架,最终决定玩的爽不爽的,还是操作

网友A:
这机架本来是用2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本来是用2寸的吧

官方默认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默认2.5

兄弟能发个底板的图纸么?

网友B:
1506很暴力的样子,感觉电池都要Hold不住。
自己画机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做各种修改

网友C:
多谢!差点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发个底板的图纸么?

没有这个打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发个底板的图纸么?

不准备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6很暴力的样子,感觉电池都要Hold不住。
自己画机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做各种修改

这电池是xt30接头,感觉也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差点买!

哪里不符合要求啦,你这样格普生我气啊

网友D:
图传多少钱买的。有没有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多少钱买的。有没有便宜点的

图传就是熊猫mini啊,某宝上不同家的价格不一样,当然也可以选别的品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传就是熊猫mini啊,某宝上不同家的价格不一样,当然也可以选别的品牌啊

图传其实我只用熊猫的。售后牛逼,我炸坏了发回去免费修好就发回来了。就是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卖家。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其实我只用熊猫的。售后牛逼,我炸坏了发回去免费修好就发回来了。就是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卖家。哈哈 ...

某宝直接搜吧

网友E:
找店切割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店切割多少錢

是cnc雕刻啦,这个找朋友刻的,上网找最低的就行啦

网友(2018-12-29):
个人感觉这个机架最不爽的是没有sma天线孔,如果尾部打印架加个45度的天线孔就真的完美了

网友:
血的教训,底板建议沉孔+沉头螺丝,螺丝头戳穿电池血的教训

网友:
同款机架 用1106 2.8寸桨 2s电池 飞起来也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