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鸡的手感

楼主(2018-10-03):
玩了直机悬停也快一年了中途换了很多的小鸡,就悬停而言,小鸡的陀螺仪也就150X的手感最好最接近大机,但是,150X的配件太贵了不经炸,想到这里就想自己组装个,用了华科尔120升级的机架,陀螺仪用150X的陀螺仪,自己刷了2个BL电调,用了3颗蓝剑全金属壳的舵机,用了150X的主尾马达,尾马达自己重新绕的,花了大约1周的时间才装好,飞了下手感感觉很接近大机的手感了,最方便的是可以用手机调试,手感可硬可软非常不错,飞机有点重,但是我就飞飞四面悬停一电可以飞8分钟非常不错了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刷的哪个bl程序?

网友:
小机跟450比也不省钱,省地方倒是真的

网友:
150x能到多大机器的手感呢?

网友B:
我个人还是感觉华的120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还是感觉华的120手感好。

炸了太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刷的哪个bl程序?

主电机是14.1的,尾巴是12的具体是多少忘了不要刷12以上的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电机是14.1的,尾巴是12的具体是多少忘了不要刷12以上的就是了

好的,多谢!

网友B:
如果飞行的时候小心点,不要做自己没有练习熟练的的动作,一般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行的时候小心点,不要做自己没有练习熟练的的动作,一般不会炸的。

小鸡就是拿来练习炸的,不炸怎么记的住,如果只飞小鸡就另当别论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鸡就是拿来练习炸的,不炸怎么记的住,如果只飞小鸡就另当别论咯

如果说超耐炸的小鸡,就不得说驰远的小鸡了,80小鸡我每次飞都要炸,几乎炸不坏,两台小鸡都是飞到自然损耗才更换配件的,.如今驰远小鸡停产了,看来以后要借助3d打印制作配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超耐炸的小鸡,就不得说驰远的小鸡了,80小鸡我每次飞都要炸,几乎炸不坏,两台小鸡都是飞到自然损耗才 ...

驰远那玩意太坑,小机前后买了十几架,唯独驰远最垃圾。

网友C:
楼主的主电机电调和尾电机电调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麻烦告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主电机电调和尾电机电调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麻烦告知  谢谢。

都是150X的,个人感觉这电机不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150X的,个人感觉这电机不容易发热

知道了。OK

网友D(2018-11-02):
我的110练到倒飞,感觉动力不掉了.
翻的时候掉高度.
而且锁尾要求也变高了,正飞还行,翻过来就自旋了.
想来想去,
觉得也想弄一个v120d02s的架子+k8自己给个2s动力的.
楼主有没有推荐的电调,
定型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10练到倒飞,感觉动力不掉了.
翻的时候掉高度.
而且锁尾要求也变高了,正飞还行,翻过来就自旋了.

看你要搞尾电机还是轴传的电调随便搞个12A的就行,不过轴传的话金鱼尾要弄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