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用bf 调参后无法解锁!

楼主(2018-10-03):
F3 evo刷的bf固件,调参后可以接收到摇杆信号,但无法解锁,板子红灯常亮,蓝灯闪烁,用的是乐迪的R8EF接受机,PPM信号。

网友A:
设置界面有不能解锁的原因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界面有不能解锁的原因提示

是3和17,但是我的接收机和遥控连接没问题啊,在另一个飞控上是OK的,另外,请问下大佬手臂开关是什么啊

网友B:
目测是你的最低油门高于程序油门的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你的最低油门高于程序油门的最低值

大神,已经通过微调跳到1000以下了,而且软件提示可以解锁,但解锁还是没反应,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界面有不能解锁的原因提示

大佬,已经调到提示允许解锁了,为什么还是解锁不成功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已经调到提示允许解锁了,为什么还是解锁不成功 啊

插着usb是不允许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着usb是不允许解锁的

谢谢大佬,现在已经能飞了,但是有一个电机转速比较低,所以四轴已知自旋,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现在已经能飞了,但是有一个电机转速比较低,所以四轴已知自旋,什么原因啊

飞起来没有?

网友C:
電腦有一個低是正常,有沒有飛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现在已经能飞了,但是有一个电机转速比较低,所以四轴已知自旋,什么原因啊

情况跟你一样,一对频推油门,就自旋。。。

楼主:
能飞起来,但是飞个几米机子就会转个一圈半圈的,不知道是我的操作问题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有一個低是正常,有沒有飛過?

飞过,自旋幅度也不大,只加油门无风也会飘,感觉应该是我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情况跟你一样,一对频推油门,就自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19-05-02):
微调吧、估计是你的遥控器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