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刷机问题解决

楼主(2018-10-03):
我最近买了块F4V3想用来装固定翼用,但是一般不是博士学位的不要轻易下手,太复杂了,我是投降了,整了一天一夜没搞定,问题雨来月多,问题是我已经把针焊接上了,不能退货,郁闷!!!好了说说现在的V4刷固件吧,网上视频很多但是关于F4V3不多,以前老的资料也可以丢垃圾箱,碍事,我的BOOT键被我刷机按烂了都。我的电脑是WIN7,32位系统,连接飞控找不到驱动,只能安装按键精灵来解决,不过按键精灵装完,金山毒霸,爱奇艺等也装进去了,烦。好了按键精灵是解决驱动,可以进地面站调试了,但是怎么调试都保存不住,没害重复重新启动,于是想刷机,刷机问题来登了。首先从地面站选择好硬件和版本了,载入固件,可是写入不起,后来看说明,看视频包括F3的都看,走了不少弯路,电脑要装两个驱动,刷机驱动要用zadig软件装,按住BOOT键插上USB线,打开zadig软件,选择STM32吧,然后点装驱动。完成后再进入地面站刷固件。
   选择固件刷了,PPM模式和SUBS模式用不起,一切还在琢磨中,我都想放弃调测了,这个F4太难了,没一个完整的流程和资料,我是服了。

网友:
多逛论坛,不是难事。

网友A:
我买了一个f4v3带m8n gps,还没有装机就调试一下,发现搞不定,也是针脚焊上了,果断减价咸鱼出手。让高手去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f4v3带m8n gps,还没有装机就调试一下,发现搞不定,也是针脚焊上了,果断减价咸鱼出手。让高手 ...

卖吗我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吗我要

当时价格定低了,几分钟就卖了。

网友:
f4 进入DFU,要用zadig。不过用了zadig之后,很容易找不到com口,需要将zadig的驱动卸载,重装飞控驱动

网友:
我从来没这么麻烦

网友:
我当初还在玩f3的时候哪有这么多资料教程照样弄好,现在都这么成熟了还说没办法搞?

网友C:
除了ppm和sbus的问题,其它问题都是所有F4飞控共通的。
不过omnibus F4硬件设计确实不适合新手,需要自行设置的焊点太多。但是它便宜啊,好像新手都喜欢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ppm和sbus的问题,其它问题都是所有F4飞控共通的。
不过omnibus F4硬件设计确实不适合新手,需要自行设 ...

刷固件不难, 试调比apm简单, 前题没玩过有点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确实比F4标准版的要麻烦点

网友:
你是带电流传感的f4 pro v2吧?我也遇到这问题,删除端口卸载驱动,再重装驱动重启电脑,按boot键插usb就认到bootload了。用BF地面站刷固件不用zadig驱动可直接认到dfu。这版本的和f3evo一样虚拟端口驱动也一样,还是f4 v3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