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橡筋飞机螺旋桨制作方法?

楼主(2018-10-03):
橡筋飞机螺旋桨怎么制作?我记得航空模型杂志上曾经刊载过,好像是桐木片在圆柱面上弯曲成型。具体怎么操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请教高人

网友:
淘宝有卖的

楼主:
我想自制,尤其是室内机的桨。学门手艺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做室内飞机螺旋桨可参考这个贴。

网友A:
螺旋桨的设计是跟据飞机的飞行速度需要而确定螺距大小,再由螺距确定桨叶不同位置的桨叶角度,然后加上有利迎角而得到实际制作需要的桨叶角度,最后按此桨叶角锉削木片或扭曲木片定型,制作过程中要经常用螺距规或跟据桨叶角制作的检测片检查。制作好的螺旋桨还要进行平衡调整,避免转动时发生振动。螺旋桨装上飞机后试飞,如果转速过快,要重新制作新的螺旋桨,增大螺旋桨的直径或桨叶的面积,以减慢螺旋桨的转速。如果是转速过慢,则减小螺旋桨的直径或桨叶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设计是跟据飞机的飞行速度需要而确定螺距大小,再由螺距确定桨叶不同位置的桨叶角度,然后加上有利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请问凹凸翼型的桨叶,有利迎角几度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0742&extra=page%3D1做室内飞机螺旋桨可参考这个贴 ...

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请问凹凸翼型的桨叶,有利迎角几度比较合适?谢谢

一般取3~4度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取3~4度角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B:
图纸和制作过程:吹塑纸室内橡筋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和制作过程:吹塑纸室内橡筋飞机

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国产橡筋0级飞机,可以飞多少秒?我绕350圈,勉强18秒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橡筋0级飞机,可以飞多少秒?我绕350圈,勉强18秒左右

绕350圈,动力时间大约有15~20秒,滑翔时间10~15秒,正常情况应该可以飞30秒左右。

上面今年“飞北”海口总决赛的成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350圈,动力时间大约有15~20秒,滑翔时间10~15秒,正常情况应该可以飞30秒左右。

上面今年“飞北 ...

我的飞机小坡度爬升,大约5米高,平飞一段,然后就滑翔降落。无动力滑翔的时间比较短。是不是应该减小下拉,或者机翼前移?

网友:
无动力手掷滑翔要先调整好,如果动力试飞爬升角度小,盘旋半径小,可以减小方向舵的偏转量,右盘旋的飞机方向舵向左扳回一些,左盘旋的飞机调整方向相反。如果只是爬升角度小,是螺旋桨的下拉角过大,可减小1~2度下拉角试试。起飞角度也可以适当增加,投掷力量适当增加,也可以增加爬升最终高度。

楼主:
感谢。无动力滑翔正常,我减小下拉试试

楼主:
通过试验发现,下拉2至3度比较合适。为得到准确数据,我用三维打印术制作了下拉分别为1.2.3.4度的螺旋桨支架各一个,分别进行飞行试验。

楼主:
现在绕300圈,飞行高度大约5至
7米。不知有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绕300圈,飞行高度大约5至
7米。不知有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应该还可以更高。螺旋桨转速一般为平均每秒18转,你可以做一下测试,看转速是不是合适。还有螺旋桨的螺距/转速/橡筋束的长度三者要相匹配,飞机爬升的动力和速度才能达到最好,爬升的高度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绕300圈,飞行高度大约5至
7米。不知有没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最好上个飞机的图片,给出翼展、翼弦长度、飞机和橡筋的重量等,这样能更好地分析原因和说明解决的办法。F1B-0的套材很多,技术参数也不一样,相差比较大,笼统地讲可能没有针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克橡筋盘2圈得到4股橡筋的橡筋束,长度大约是25cm。加润滑油后拉长3倍左右绕橡筋,大约可以绕450圈。如果 ...

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克橡筋盘2圈得到4股橡筋的橡筋束,长度大约是25cm。加润滑油后拉长3倍左右绕橡筋,大约可以绕450圈。如果 ...

         今天用轻木尾翼换下了桐木尾翼,减轻了不少重量。翼台向前移动了一点。 无动力滑翔性能很好。但带动力飞行时出现问题:爬升段和平飞段都不错。动力耗尽后飞机大角度下滑着陆,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重心太靠前了?    另外,现在全机重21克。打算自制轻木折叠桨替换塑料桨,用轻木片制作空心机身,以进一步减重。你有没有好的建议?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轻木尾翼换下了桐木尾翼,减轻了不少重量。翼台向前移动了一点。 无动力滑翔性能很好。但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轻木尾翼换下了桐木尾翼,减轻了不少重量。翼台向前移动了一点。 无动力滑翔性能很好。但 ...

如果是自己做来玩,那么你完全可以按你的想法去做,做得越多,收获越多。如果是要准备参加比赛,那么,你就必须按规则的技术要求去做。
买的现成套材基本上都是符合相应级别比赛要求的,改动太多就有可能违反规则,不符合限定的最低重量要求。
橡筋动力飞机的调整,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滑翔调整。手掷试飞时要有耐心,反复多次投掷,并观察飞机的状态在这几次飞行中是否存在共同的问题,然后首先要解决这些具有共同性的问题。
手掷试飞的目的就是让飞机自由滑翔的状态达到“最佳”,基本的判断标准是同样的高度、初速度和出手角度的前提下,飞机滑翔的距离最远,同时调整盘旋半径的大小,及飞机既能以最长的飞行轨迹完成滑翔,又有适合的盘旋半径大小。
以上完成后才进入小动力试飞和大动力试飞。这两个阶段的试飞都以不破坏已经调好的滑翔状态或对滑翔很小影响为前提,操作以调整拉力线为主,副翼方向舵和副翼的微调,解决爬升改出的问题,这样飞机在平飞结束后就自然转入良好的滑翔降落状态。
根据你的描述,我不能确定你的飞机准确的问题,最好把飞机拍个图片发到这里来,目前我的猜测是:1、动力飞行时为了克服飞机抬头失速,把飞机的重心调整得太前或者压了升降舵;2、手掷试飞时还没将飞机调到最佳状态,飞机是以较大的角度下滑落地的。

网友A:
飞机的重心位置在图中红色点处附近,即机翼翼弦长度的60%左右。
另外,检查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差,一般为3°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重心位置在图中红色点处附近,即机翼翼弦长度的60%左右。
另外,检查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差 ...

  的确 ,飞机重心比你标注的要靠前。但目前的重心位置,无动力滑翔却很好。 是不是升降舵要向下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 ,飞机重心比你标注的要靠前。但目前的重心位置,无动力滑翔却很好。 是不是升降舵要向下打?

先确定机翼安装角度差再说吧。看你前面的讲述,飞机是靠有动力来维持抬头力矩和水平尾翼产生的低头力矩平衡的,无动力后,飞机的抬头力矩不足就会大角度下降。如果是这样,再把升降舵往下打,飞机就要变成俯冲坠地了。
你的描述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如果无动力滑翔很好,飞机爬升和平飞又很好,就会自然从平飞转入无动力滑翔了,而不是大角度下降。不是亲眼所见,不能确定你的描述是否正确,或者飞机还有其他的不良问题存在,而你没有描述出来。就我的个人经验看,可能你的飞机无动力滑翔真的没有调整好,这是初学者常犯的通病,就是手掷试飞的出手速度过大,超过了自由滑翔的最小速度很多。
建议你重新将重心调整为50%~60%之间,减小出手速度做手掷滑翔调整,直到出手速度最低,飞行距离最远位置,然后再转动力试飞,解决动力试飞中出现的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机翼安装角度差再说吧。看你前面的讲述,飞机是靠有动力来维持抬头力矩和水平尾翼产生的低头力矩平 ...

终于调好了。感谢你的耐心指点。2克橡筋(拉伸比9),6股,400圈,飞了32秒。爬升,改出,滑翔都很漂亮。想问一下,用这个橡筋,最多能绕多少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调好了。感谢你的耐心指点。2克橡筋(拉伸比9),6股,400圈,飞了32秒。爬升,改出,滑翔都很漂亮。 ...

国产褐色橡筋极限大约450圈,跟橡筋的批次质量有关。一般比赛用的话,我们都是要做破坏试验来确定的。如果只是练习和娱乐,绕350圈左右,两条橡筋轮换使用,可以用三四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褐色橡筋极限大约450圈,跟橡筋的批次质量有关。一般比赛用的话,我们都是要做破坏试验来确定的。如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