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科尔d10设置

楼主(2018-10-03):
改了4和1高频头刷了d5.0但是没有模板不会设置啊?到现在悬距都没反应,就大神教我详细设置,最好能个我一个配置好的ini文件,在此谢谢了已经2个月没飞了。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和小鸡对频,不能正确设置

网友A:
手机调参界面有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调参界面有反应吗

有反应,但是悬距6那里没有反应

网友B:
都告诉你了,六通道,一段式,比例相当于循环总距,(偏移相当于可以调中立点),我没有150ⅹ,但我估计遥控基本设置与k110一样,实在搞不定,就找论坛里的鱼之乐2009,他有150x加D10,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告诉你了,六通道,一段式,比例相当于循环总距,(偏移相当于可以调中立点),我没有150ⅹ,但我估计遥控 ...

谢谢了!我去找他要!、

网友(2019-04-07):
求配置文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
大体的菜单功能现在有眉目吗?在混控里头在通道6,简单点的设法就是设成1段式,进去之后,输入那项选油门,意思是这个6通的变量引起是跟油门联动的,输入下面那项,曲线选5点的吧,好设点,然后将光标落在选的5点曲线上,按确认键,这样就进入5点曲线设置了,默认是5个点的值是-100—100,这个代表油门最小位置到最大位置时螺距对应的大小,自己尝试设置1到5个点的值,找到适合你飞机的螺距,设完一定要点右上角的保存,点完退到上级菜单还要再次点保存,不然你设置的值就不起作用了,一定要点两次保存,不然白搞不说,还会让你以为自己设错了。

网友:
同求配置文件

网友(2019-05-19):
打个mark继续关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