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固定翼+4G图传数传

楼主(2018-10-04):
测试平台:pixhawk 固定翼
4G图传+数传:GSLINK-A1
HDMI:GOPRO4
地面软件:MP1.3.56
遥控器:天地飞7
备注:无人机使用4G联通卡,地面站连接联通手机热点,GSLINK设置为720p25,实测4G信号100米一下良好

网友:
延时多少

网友A: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B:
4G延时比较大吧,大疆的天空端数字图传可以做到50ms延时,能传7公里

网友C:
4g延迟至少3-4秒了吧?

楼主:
理想情况下3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万能的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延时比较大吧,大疆的天空端数字图传可以做到50ms延时,能传7公里

理想环境下300ms延迟,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理论上不限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4g延迟至少3-4秒了吧?

3-4秒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是0.3秒了

网友:
飞1000还是可以的

楼主:
1000是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是啥啊?

1000米高

楼主:
超过150米就没有信号了,兄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过150米就没有信号了,兄弟

我们用的也是4g,厂家说是飞2000米,我们实测1000米还有信号,海拔2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的也是4g,厂家说是飞2000米,我们实测1000米还有信号,海拔2200左右

这么厉害,是哪一家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厉害,是哪一家的啊?

品牌就不说了,,免得说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就不说了,,免得说广告

只是数传的吧,并且使用TCP连接或许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