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贴 尝试

楼主(2018-10-04):
版主可直接删除 帖子不要了

楼主:
经过监控查看 y轴位置听见卡位的声音  但行程内没有异物阻碍!

网友A:
这个是叫什么19x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叫什么19xx吗?

是的老板喜欢的原谅色19**

网友B:
卡位的声音是步进电机打滑了,检查同步轮和皮带松紧,另外最好换好一点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位的声音是步进电机打滑了,检查同步轮和皮带松紧,另外最好换好一点的驱动板

好的 驱动建议哪种好的  我现在用的是红色的 看下面图片

网友:
你可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驱动电流调的太小,导致丢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设置,你可以先看下打印一段时间后步进电机温度如何。

网友C:
不是说这家店服务特牛叉吗?看来也不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这家店服务特牛叉吗?看来也不咋得

不理不睬的那种 牛逼再会跟你玩文字

网友D:
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热床底板与Y轴电机座上边缘撞到了,看看热床底板上有没有撞击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热床底板与Y轴电机座上边缘撞到了,看看热床底板上有没有撞击痕迹

没有碰撞  检查过了 行程中也没有异物

网友E:
19**买了,果断退货,样子货,自己DIY不过五百的东西,承力部位都是用的PLA打印件,目测这个论坛好多19**的软文贴!擦亮眼睛购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买了,果断退货,样子货,自己DIY不过五百的东西,承力部位都是用的PLA打印件,目测这个论坛好多19**的 ...

是的 能退最好了  我被卖家故意拖过维权期了 这种商家大家擦亮眼睛购物!

网友F:
不喜当我放屁,这个区**太多·请检查你的驱动电流,驱动电流可调,打印物体偏移是失步造成的·电流太小电机无力

网友G:
知道为什么错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知道为什么错步吗?

你帮我解释一下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喜当我放屁,这个区**太多·请检查你的驱动电流,驱动电流可调,打印物体偏移是失步造成的·电流太小电机 ...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帮我解释一下喽

这个是此打印机的一个没有太成熟的地方,Y轴加上玻璃板负载太大,如果你打印高一点的东西往返过于频繁容易造成丢步,有时候不是丢一次,可能是丢几次,造成你现在这种情况。解决办法有两个,1,你不要用玻璃板,然后直接热床用美纹纸。  2.改小Y周同步齿轮,齿比变大,来提高扭矩,然后更改参数。用第二种办法以后继续可以使用玻璃板,但是过程比较麻烦,还是用第一种好

网友D:
1987标配的是4MM厚的257*229MM的玻璃,比较重,如果Y轴电机的电压调的不是很恰当,就会造成力量不够,建议你更换成200*200MM面积,厚度3MM的玻璃板,可以省力很多,另外再检查一下同步轮是否顺滑, 1987的3D打印机,正在设计Y轴优化套件,Y轴使用线轨,质量更轻,精度更高,敬亲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87标配的是4MM厚的257*229MM的玻璃,比较重,如果Y轴电机的电压调的不是很恰当,就会造成力量不够,建议 ...

线轨好 期待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