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H直升机飞控换M8N芯片GPS 测试!

楼主(2018-10-04):
大疆原来NAZA直升机飞控配的GPS是6Q芯片,搜星慢,精度不高,悬停定点很难。
升级更换非凡的M8N GPS模块!效果提升非常明显, 非常满意!分享大家!
此外,悟空H 直升机飞控的GPS也是6Q的,但和NAZA 不通用,市场上又买不到悟空能用的M8N,比较遗憾!希望非凡科技能开发出悟空系列的M8N GPS 模块! 造福广大直升机爱好者!

以下视频:

网友A:
悟空H的GPS走CAN BUS总线,有条件的试下悟空M的可以不可以(我手头没有悟空M)。NAZA那整个系列(除了V2也是CAN BUS)的GPS都是通用的,只要NAZA-LITE能用的GPS,NAZA-H和NAZA-M V1也可以用

网友B:
naza-h用非凡的m8n模块,接口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悟空H的GPS走CAN BUS总线,有条件的试下悟空M的可以不可以(我手头没有悟空M)。NAZA那整个系列(除了V2也 ...

悟空M和悟空H 的GPS 通用,只是市场上都买不到悟空系列的M8N 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h用非凡的m8n模块,接口一样吗?

接口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悟空M和悟空H 的GPS 通用,只是市场上都买不到悟空系列的M8N GPS模块!

A3的肯定是不行的,接口都变了,A2的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3的肯定是不行的,接口都变了,A2的试过没?

A2、A3都试过,不行的!GPS通讯协议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A2、A3都试过,不行的!GPS通讯协议不同!

我只试过A3的,A2有一个老版本一个新版本的。不过好像当初WKM确实没法用A2的GPS

网友C(2019-05-06):
大佬,naza-h的led有副厂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naza-h的led有副厂推荐吗?

某宝有的,你搜NAZA LED!

网友:
我也有二个naza-h。悟空的直机飞控GPS也是6M。比较郁闷。但不敢用副厂的

网友(2024-09-12):
大佬有有联系方式吗?请教一个naza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