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groundcontrol地面站的pix固件里怎么样设置无头 ...
请问,qgroundcontrol地面站的pix固件里怎么样设置无头飞行模式?

楼主(2018-10-04):
请问,qgroundcontrol地面站的pix固件里怎么样设置无头飞行模式?或都哪个固件里才有这功能?敬请大神指导

网友A:
mp的地面站的固件好像有 qgc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的地面站的固件好像有 qgc没有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