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点是如何绝缘的

楼主(2018-10-04):
机架内部一个焊点通电有火花,给碳纤维烧了个洞,就想着给焊点绝缘,百度了一大顿,大部分方式都是用704电子密封胶,但是这种胶很难清理,不知坛里大神有没有别方法?

网友:
是不是机架导电,随便用点电工胶隔下就行了吧

网友A:
碳纤维是导体,焊接前应该把周边处理好,如果是焊点火花就是虚焊了。分开对待

网友:
青稞纸隔开啊!呵呵

网友:
耐高温绝缘胶带,不便宜

网友B:
热熔胶滴一滴封住,想去掉也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滴一滴封住,想去掉也好弄

同样手法哈哈哈

网友C:
虚焊了,焊接的时候不要用活性太强的松香,里面会添加盐酸氯离子会残留导致短路,但是你这个现象是虚焊重新焊接即可,给线浸润锡给焊点上锡然后加热焊点的锡同时接上线即可

网友:
热熔胶呗 好清理

网友:
有虚焊,重新焊接,电工胶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是导体,焊接前应该把周边处理好,如果是焊点火花就是虚焊了。分开对待

已经重新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滴一滴封住,想去掉也好弄

那样焊点发热不会融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了,焊接的时候不要用活性太强的松香,里面会添加盐酸氯离子会残留导致短路,但是你这个现象是虚焊重新 ...

已经重新焊接了

楼主:
焊点不会发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点不会发热吗

你到底是焊点虚焊打火还是焊点与碳纤板打火?虚焊打火就补焊,焊点与碳纤板打火就用热熔胶点上起绝缘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是焊点虚焊打火还是焊点与碳纤板打火?虚焊打火就补焊,焊点与碳纤板打火就用热熔胶点上起绝缘作用 ...

是虚焊的,已经重新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