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塞斯纳做的双发fpv载机起飞重量1200克

楼主(2018-10-04):
为了组装一款便于携带,造价不高的FPV机,我选择使用md1.2米塞斯纳改装的fpv载机,这款塞斯纳在无风天气使用常规配置,留空时间我曾保持在40分钟以上,滑翔能力足够。
动力: xxd2208kv1400  8045的正反桨
电调需要好点的,使用了好盈飞腾30A的,其实使用天行者20A的已经足够了(4s电池不能用),但是为了以后可能会2212电机使用,备用30A的。舵机:银燕的8克舵机08ma*2
电池: 不知名的4s3300mah20c左右 (无标注)
图传:500mw奥姆威    接收用的奥姆威接收机   发射和接收使用了枫叶的天线,效果不错
前天下午去首飞,飞行时间28分钟左右。

楼主:
第二次试飞使用了3s2200的电池结果炸机,不知何故螺旋坠机,遥控操作不起任何作用,飞控也无任何反应,左右机翼中间裂口,右侧电机轴稍歪待更换,APC桨折断。分析原因估计是电调可能稳压端供电不足,因为只有一节电池供应动力电,图传电。  为保险起见,我在飞控上使用了2颗三端稳压模块,7805的专门供飞控使用,然后7812的供图传使用。不再使用3s的电池了,  今天下午飞行起降多次,安全无恙,然后装上摄像机继续

网友A:
效率不高

网友B:
这飞机改双发 不好

楼主:
其实按我的使用,只是在3km内飞行就可以了,远的话担心回不来。然后不用买太大的电池,也好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改双发 不好

改双发只是为了好安装摄像机 ,单发的的话机器不好安置

楼主:
   我现在想增加个摄像机  以后能加云台的  gopro3摔了以后就不怎么摄影了

网友C:
起落架改了后三点?

网友D:
电机有下拉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改了后三点?

改了后三点 , 但是用处不大,我都是在田野里飞行,人多的地方不想去,一般都降落在草地上

网友:
塞斯纳载重还是差了点,增加摄像头那续航要缩短很多
我就这样单发,加个山狗,基本上要在60%的油门以上才能平飞
4s1p 18650 索尼C6  朗宇2216\1250 9寸

网友:
折腾而快乐

网友:
塞斯纳塞斯纳不太适合做载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有下拉角吗?

电机加了大约不到1度的下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加了大约不到1度的下拉角。

哦 ,那这么说加不加应该都行吧

楼主:
加一点好,塞斯纳的机翼是平凸翼型,升力较大为防止飞行中抬头,需要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不高

请问下老友效率不高,是机型太小还是小赛的机身横截面积较大,不适合做载机呢

网友:
塞斯纳机身太肥 阻力大。机翼前缘比较厚 阻力也大。飞机1kg以上的话滑翔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