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副翼一高一低

楼主(2018-10-04):
凤凰模拟器,副翼一高一低,有大神知道我是哪里设置出现了问题嘛,求教,谢谢

网友:
打开设置看看是不是不平衡,遥控微调可以解决或者重新建设一个遥控模型就是重新设置很快的,用基本设置别搞熄火拉烟那些3分钟可以解决

网友:
重新设置

网友:
我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助长伸手党。麻烦你去固定翼精华区看完了提一点稍微有点营养成分的问题,让大家知道至少你认字。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