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虾国庆节首航视频,另有状况若干……

楼主(2018-10-05):
不知道发视频,我只好发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g0Nzc0MTE0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9d9c0dfcb9aa3b8fe9d9d414092b1beb5

10月1日,首次玩船,首次下水前照片留念↓

首航问题很多,我的舵臂用的尼龙螺丝,结果被崩断了,舵打到桨上,桨也打歪了,子弹头也送了,还好没脱落↓

然后,方向无法掌控,冲到一个岸边,我倒船太猛,结果又把软轴拧成麻花了↓

回家休整,第二天,10月二号,换了个舵,风浪很大,虾腾空而起,翻了,其实速度并不快,划大船捞小船↓

10月4日,公园特意租了条船,风很大,结果又是腾空翻船,这次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滚,我就郁闷了,速度都没上来,这么容易翻,战损严重↓

船尾都被撕开,猛然觉得船尾处确实很单薄↑
碳管也折断↓

没办法,琢磨着增加些结构,做了几个金属件↓

预装图看看↓
侧面用的铝板,斜拉杆用的不锈钢条↓

感觉这样强度应该够了,同时重量也增加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总结一下,有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跑的时候忽左忽右,根本跑不了直线,所以我不敢大油门,慢时左偏,快了就往右偏,不知是不是之前尾巴太单薄,摇晃导致。
各位前辈给点看法和建议……

网友:
状况挺多的

网友:
坚持。百米大关就在眼前

网友A:
船身结构对称的前提下看看 舵轴 拉缸 舵机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身结构对称的前提下看看 舵轴 拉缸 舵机匡度

尾舵的插销感觉小了,舵晃的厉害,虚位很大,另外水刀在右侧,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忽左忽右?没加水刀才可能会这样  看视频 尾部稍微跳动 轴位调高点 可以破百了

网友:
这么大的虾 很难翻的 调试问题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的插销感觉小了,舵晃的厉害,虚位很大,另外水刀在右侧,不知有没有问题

那就对了啊!我的舵也晃,轴缠上层耐高温胶带!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左忽右?没加水刀才可能会这样  看视频 尾部稍微跳动 轴位调高点 可以破百了

轴已经固定死了,而且跟下滑水板粘在一起,感觉好难有移动空间了,你的意思是桨吃水太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已经固定死了,而且跟下滑水板粘在一起,感觉好难有移动空间了,你的意思是桨吃水太深了?

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已经固定死了,而且跟下滑水板粘在一起,感觉好难有移动空间了,你的意思是桨吃水太深了?

1轴震动,轴不在一个抛物线上,调整电机
2水刀看着不像虾艇专用
3视频里翻了,像撞到东西了,比如鱼
4虾艇不适合高速大角度转向
5你这个车用舵机拉力比较大,不能卸力,水舵打的方向大,虾艇高速转向会翻。转向比不要放到100%,调到虾艇自由转向为止
以上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轴震动,轴不在一个抛物线上,调整电机
2水刀看着不像虾艇专用
3视频里翻了,像撞到东西了,比如鱼

谢谢大神!
轴和电机目测应该是在一条线上
水刀是一块比较直的,是否需要向内弯折?
我看也像撞了东西,直线时突然抬脚腾空,关键是总共玩了3次,抬脚翻船就发生了两次。
我的舵量设置是60左右,舵左右幅度不大。
我刚看了下,左右虾脚一个高一个低,这个原因影响大否?

网友:
水刀可以用 底部内弯 虾脚最好是在一个平面 以前是有左高右低 或者 左脚外斜的设定来抗反扭

网友:
高速转向可以(越高速半径越大 但必须是右转 左转会侧翻(好像双水刀也可以高速左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轴和电机目测应该是在一条线上
水刀是一块比较直的,是否需要向内弯折?

有影响,船会向低的一侧偏。水刀附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影响,船会向低的一侧偏。水刀附图参考

厉害

网友:
之前的帖子翻了好几次找首航视频呢,原来在这里

网友D:
兄弟电池是装在中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电池是装在中间的吗
对的,中间,电机和舵机用了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