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校正轴直度的方法

楼主(2018-10-05):
如题:买的几根轴都不直 用了直线法、钢板尺法 都无法很好的矫正!本来想买直线导轨镀铬 咨询卖家硬度太高无法加工...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分享下!谢谢

网友A:
用63度轴承钢

网友:
用两个V型铁架起轴两端,用百分表打同轴度。

网友:
靠在卡尺上看缝隙,手工校直的。

网友:
高速转动看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3度轴承钢

太硬啦无法加工阿

网友B:
买粗一点的轴然后找人用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粗一点的轴然后找人用磨床

有难度啊!城市很少有工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难度啊!城市很少有工厂

或者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直升机的成品轴你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直升机的成品轴你能用的

关键还要车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难度啊!城市很少有工厂

淘宝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还要车螺纹

螺纹可以自己攻

网友C:
我有根车子上的CVD 是mugen seiki的,原厂也是弯的,来学习下,看救得回来不,100多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根车子上的CVD 是mugen seiki的,原厂也是弯的,来学习下,看救得回来不,100多块啊

估计运输不当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运输不当造成的..

是我买这辆车装车的时候这根就是弯的,而后面我单独去买的就是直的

网友D:
这样说吧。就是即便你保证了轴的同轴度及跳动量。轴管没有精度也是不行的。轴与轴管是有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吧。就是即便你保证了轴的同轴度及跳动量。轴管没有精度也是不行的。轴与轴管是有配合的。

轴套没什么影响 主要看轴承

网友E:
在玻璃上滚一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玻璃上滚一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