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仿生鹰

楼主(2018-10-05):
看淘宝上卖的仿生鹰,自己也学做一个,已经试飞了,开始飞行姿态不太理想,左右摇摆,分析半天把翘起的小翼割掉了,这回好飞了,但也不如遥控盘鹰姿态好,达不到一个手飞、一个手录的飞行状态,所以没有录像。

楼主:
这个只是个试验品,下一步准备把风筝鹰的翅膀安装在这个鹰身上,一是翅膀变为两段便于携带,二是风筝鹰翅膀能够煽动,更象仿生鹰。

网友A:
真会玩,电动鹰上天可以玩驱鸟游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会玩,电动鹰上天可以玩驱鸟游戏了

也不是我会玩,有一个玩盘鹰的模友,总给我发仿生鹰的图片,时间一长,得了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纯平板翼型?

楼主:
试验品,只是一个过渡。所以简单点。

网友:
做的挺好。   俺的第一代鹰 已报废年余  第二代遥遥无期

网友:
关注,期待成品试飞

网友B:
昨天我飞的时候,把附近的一只鹞子引来了,你这个还不得引一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飞的时候,把附近的一只鹞子引来了,你这个还不得引一群啊。

不能,估计看到这个秃毛的都吓跑了。

网友:
要扑翼才仿生啊?

网友C(2018-11-23):
应该是尾翼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尾翼小了

不愧是五星上将,一下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尾翼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愧是五星上将,一下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尾翼短了。

另外没有副翼吗?翼尖上反还是需要的,然后加大尾翼,v角不需要这么大,90度就够了,然后应该就好飞了。翼尖上反导致左右晃,是垂尾不够大引起的荷兰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没有副翼吗?翼尖上反还是需要的,然后加大尾翼,v角不需要这么大,90度就够了,然后应该就好飞了。 ...

真诚的感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