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里面这个副翼需要单独一个通道控制嘛

楼主(2018-10-05):
想咨询下,凤凰模拟器里面这个副翼需要单独一个通道控制嘛还是和方向舵同一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说的是“副翼”,那么认为为固定翼模型,固定翼模型的“副翼”舵面和“升降”舵面是独立的,常规来说是这样的,其他暂时还不清楚欢迎他人解答。在实际飞行中有些飞机是只有一组舵面的,需要“副翼”和“升降”联动,也就是“副翼——升降混控”。模拟器中设置为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副翼”,那么认为为固定翼模型,固定翼模型的“副翼”舵面和“升降”舵面是独立的,常规来说是这 ...

能加大哥微信仔细咨询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加大哥微信仔细咨询下么

你QQ多少我加你。

网友B:
最新版本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本是多少啊?

5.5哇

网友(2018-11-05):
差点分升级....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