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电机输出不一致,3号电机往上窜的,大佬们帮看下

楼主(2018-10-05):
求助,F3电机输出不一致,3号电机往上窜的,大佬们帮看下
前面正常飞过,后面有次发现起飞不稳,坚持飞,炸了,回来连接电脑发现电机输出一致,固件重新刷过,还是3号电机往上窜的,
模式手动,自稳都试了,3号电机都要往上窜,大佬们看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你换一个电机试试

网友A:
刷固件选全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选全清试试

从新刷过一次,还是一样,我再试试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不行换电机,换电调试试。

网友:
这是不是飞控故障

网友:
重新校准电调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的故障

我把飞控,电调,电机全换了个遍,连接地面站还是3号电机输出往上窜的。后来换了电调,还是原来的飞控,输出还是不一致,但上桨去飞,是可以的。我估计是前面炸机把飞控的位置碰位移了,现在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飞控,电调,电机全换了个遍,连接地面站还是3号电机输出往上窜的。后来换了电调,还是原来的飞控, ...

我也放弃治疗了,商家让我把飞机寄给他们检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放弃治疗了,商家让我把飞机寄给他们检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