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们,1:350/200的船模采用多少转速的电机较好

楼主(2018-10-05):
本人迷上船模了,最近在制作1:200的密苏里号,选电机破费脑筋,到底选啥样的电机好,我喜欢这条船快慢自如,慢慢开也行。这条做之前,先做一个1:350的。还是喜欢用无刷电机,只是被那么高的kv值吓住了。
本人计划做的船模,起码炮塔能转吧,烟囱能冒烟吧,1:200的还在筹划炮管能俯仰,最好能冒烟,这是后话,先把动力定下来,请船模界的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有刷更合适,因为线性好。建议370上减速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更合适,因为线性好。建议370上减速组

我没怎么用过无刷电机,问一下,低速时表现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怎么用过无刷电机,问一下,低速时表现如何?

有刷低速很好啊

楼主:
那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海峰,川渝,三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参考一下:我的1/350威尔士亲王用双2204(2400kv)全油门10分钟电机微热,30a电调微热

无刷电机?

网友C:
像真的对动力要求不会很大吧,用380的有刷电机应该可操作以了,我有一个1:200的船壳用了四个550感觉动力太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真的对动力要求不会很大吧,用380的有刷电机应该可操作以了,我有一个1:200的船壳用了四个550感觉动力太 ...

这个家伙的功夫在动力以外,我觉得要稳,有气势,如果开出快艇的人感觉就轻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2204无刷

似乎无刷的不太好解决倒车的事。我一直对有刷电机电调不熟,这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无刷电调tb一大把

哦,这我到要试试了,谢谢

网友:
有刷电机电刷磨没前 估计你船都报废了 没那么不经用的

网友D:
你好,偶然发现这个论坛,偶然发现了你,我最近也在学四轴X8,能不能几个好友呢,QQ1149299563,因为我新申请的论坛号,等级太低,不能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偶然发现这个论坛,偶然发现了你,我最近也在学四轴X8,能不能几个好友呢,QQ1149299563,因为我新申 ...

我已经不做X8了,开始玩船模了,这个更磨人。X8现在做的人不多,都买成品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真的对动力要求不会很大吧,用380的有刷电机应该可操作以了,我有一个1:200的船壳用了四个550感觉动力太 ...

四个550确实足足足了!一拖二或二拖四应该就富富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