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DIY终极版搜救精灵

楼主(2018-10-05):
注: 请先阅读本人之前关于改进精灵1的帖子

–––––––––––––––––––––––––
接上文:

因为没有osd的困扰,飞行中电池电量无法获取,只能通过遥控器上贴的计时器确定飞行时间,冬天夏天的电池效能不同,全靠经验飞

十一期间准备搞点东西研究一下,就买了一套非凡的配套osd,接线比较多,加之之前的各种改装,壳子里面简直眼花缭乱,不知道大疆的技术人员看了有何感想

摄像头没有改动,双头可切换,其中的长焦头大约有7倍放大倍率,探照灯随云台同步转动,可以用遥控开关,目的是夜间降落之前的照明,白天时当作回航灯使用

线都接好,布置好,下图为整套设备

好像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大盒子?

这是两个独立的增程器,用线连接遥控器,用于在车内操作时保证有效遥控距离(盒子内有供电电池,盒子底部有吸铁石),在炎炎夏日,开着空调在车里操作还是非常惬意的

当然,代价就是不在车里操作的时候,这个大盒子要用三脚架举起来,尽量减少对人的辐射,而且在一公里以内操作,増程器也有些多余,遥控器本身的天线已经改装为接头,发射距离又很短,怎么办?

最终选择了枫叶遥控增程天线,据说效果很好。我还买了一个特殊的三通转接头,这样枫叶天线和増程器都能用,平时用枫叶,在车里直接把增程器的线接到第三通上面,枫叶天线都不用拆,很方便
( 下图可见遥控器顶部的三通件 )

这下才完美了

1瓦増程器特写,盒内共有两套,电池供电,分别用于飞机遥控器和云台遥控器的增程,车内操作时使用,盒子可以吸在车顶上,车辆行进时也可操作

装上osd之后可玩性高了很多
下图为广角摄像头模式,屏幕中间的十字标志对准了一辆三轮车(osd显示飞机的速度为5,高度38)

直接推云台遥控器右边杆到上面(下面时为切换广角摄像头),刚才十字标注对应的地方被放大了!三轮车清楚的出现在画面中央,当时有风,画面略抖,但三轮车的细节依然清楚可见,这种感觉真好

枫叶天线是今天晚上收到的,明天去做拉距测试,我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最后放一张我家一楼车库改的工作室(媳妇特批),这里是我的天堂

网友A:
我的精灵二也想发挥下余热!想上热成像相机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精灵二也想发挥下余热!想上热成像相机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试过

FLIR的相机出口限制<9fps,几乎没法看。像素也很低,高像素高帧率的只有美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IR的相机出口限制

考虑挂老马的LM6F

网友:
热成像的话价格略高、考虑换个机型载它吧

网友C:
真是魔改精灵2

网友:
楼主这是小康家庭了 hhh   我年纪大了太多事情都没时间玩了

楼主:
2018年11月2日,对飞机进行了拆除,满满当当拆了一桌子零件,飞机封存,零件用作其它用途。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玩模型的理念,就是: 用绝大多数现有零件+我的想法+购买缺少的零件,然后开始折腾,换着花样的折腾,实验成功之后玩一段时间再拆掉,消停一阵子,再循环

网友D(2018-11-12):
大疆没有OSD?看介绍都有自动计算电量返航呀。高度,速度,位置,这些基础信息没有么,
画质比较解毒,我一直为我的摄像头不好耿耿于怀,现在释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没有OSD?看介绍都有自动计算电量返航呀。高度,速度,位置,这些基础信息没有么,
画质比较解毒,我 ...

他这个是精灵4 pro,精灵里面最好的,丢机主要原因是操作经验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没有OSD?看介绍都有自动计算电量返航呀。高度,速度,位置,这些基础信息没有么,
画质比较解毒,我 ...

我上一条回复出现了错误,误看成了那篇精灵4 pro丢机的帖子了。

我这个改装的精灵1 加了osd,能看到飞行数据。但飞控出现问题了,飞行中忽然往一边斜着飞,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魔改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一起进步

网友E:
向老模友学习

楼主(2018-12-17):
引用 网友E:
向老模友学习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