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groundcontrol地面站rssi信号如何显示出来?

楼主(2018-10-06):
请问,qgroundcontrol地面站rssi信号一直都是灰色,如何设置或接线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A:
接收机把rssi输出到飞控某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把rssi输出到飞控某个通道

你好,能请教一下,怎么接线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把rssi输出到飞控某个通道

求阁下不吝赐教!不甚激切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