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锂电池多少内阻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8-10-06):
飞的伟力110,1S锂电池,飞之前临时充,飞完保存3.85V,精心保护,现在内阻有50~60豪欧,只能悬停2~3分钟左右,需要更换了吗?旧电池如何利用或处理,说说你们的经验。

网友:
这个内阻已经上天了…直接换吧

网友A:
小电池本来就内阻大,300mah的电池两三百内阻都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本来就内阻大,300mah的电池两三百内阻都很常见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B:
试过3s 2200 25c格氏电池单块内阻在4-5mΩ,我记得k110电池是500mah左右,按计算的话正常25c的k110电池是在20mΩ左右,你电池目前在50-60mΩ,也就是9c左右,需要更换(可以用作其他方面)
这个飞机一般飞的话需要20c以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3s 2200 25c格氏电池单块内阻在4-5mΩ,我记得k110电池是500mah左右,按计算的话正常25c的k110电池是在 ...

好的,你的建议有一定参考价值。再问下,电池可以直接扔垃圾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你的建议有一定参考价值。再问下,电池可以直接扔垃圾桶吗

不可以,推荐搁置,说不定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推荐搁置,说不定还有用

好的

网友C:
你用啥测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啥测的内阻

网友D:
还是不知道你怎么测的内阻  上个图文版     觉得没动力 就可以换了  不舍得  就飞呗

网友:
已经比控电内阻大了

网友E:
110未见有好电池,通常40个起落就衰减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知道你怎么测的内阻  上个图文版     觉得没动力 就可以换了  不舍得  就飞呗

308充电的时候可以直接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未见有好电池,通常40个起落就衰减得厉害。

刚收到花牌的1S,还没换插头

网友:
多大都能用。只不过充电慢,放电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