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楼主(2018-10-06):
谢谢各位,以解决,用错32位的软件了。
我的电调是BLHeli S固件的,用的最新BLHeliSuite32_32604,发现跟视频和论坛里高手发的贴不一样,连不上,没有那个“E”可以选的,我就是想调调电机正反转向,不然就只能把电机线反过来焊,但我很想学会这个软件,让我自已去百度、群里问的就不要发言了,确实找过了,群里的大神不作声,没办法,求助论坛,请赐教

楼主:
补允下,BLHeliSuite32 是指32位系统用的吗,我的是WIN10 64位系统

楼主:
我就在线等了,最后2天假了,搞不掂,就元旦了

网友:
陪你等老铁

网友A:
你这个固件是给32位电调用的,用普通blh软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固件是给32位电调用的,用普通blh软件就行

谢谢,现在就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允下,BLHeliSuite32 是指32位系统用的吗,我的是WIN10 64位系统

调参软件用新版吧,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yyb2d2vUA_wmhxUqd3Lwg 提取码: 6cx3
其次BF固件及软件也用最新版就应该没问题了,你这个提示应该是BF固件版本太低了。
BF调参软件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WzYnmFGUQgK6JWirCgh_A 提取码: wk83
最新BF固件你可以根据你的飞控种类自行到官网下载。

网友A:
blheli suite32是给32位电调用的
你的不是32位电调就用blheli suite就行这是两个软件
还有一个软件叫blheli configurator这个还挺好用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urator/blheli-configurator/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指的是32位程序,没有特殊情况时也可在64位WINDOWS里运行,反之64位的不能在32位系统里运行;
...

谢谢,以解决,用错32位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 suite32是给32位电调用的
你的不是32位电调就用blheli suite就行这是两个软件
还有一个软件叫blheli ...

谢谢,以解决,用错32位的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heli suite32是给32位电调用的
你的不是32位电调就用blheli suite就行这是两个软件
还有一个软件叫blheli ...

谢谢,,也谢谢 liujiang168 。只不过 吐槽 百度的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