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车充可以用3s电池直接供电吗?

楼主(2018-10-06):
手里一堆3s电池,却没法支援大疆,突发奇想,3s电池电压接近12v,大疆车充是否可以直接用?有人有经验吗?

网友:
我没试过,但应该可以,只是电压稍低了点

网友:
其实我就这么玩的,不过我买的是第三方并充车充,改个接头,带个电包,外出爽飞一整天没毛病

网友A:
实测御1车充在12V不能工作,要接近13V才会有输出,所以不如先升压给车充,或者升压给充电管家充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御1车充在12V不能工作,要接近13V才会有输出,所以不如先升压给车充,或者升压给充电管家充电也行

谢谢大佬指点,13v,最高上限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13v,最高上限有吗?

是最低要近13V,最高应该在14V多吧具体就没试了,我的御1车充支持两个电压,13V和26V,记得在14V~25V左右是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低要近13V,最高应该在14V多吧具体就没试了,我的御1车充支持两个电压,13V和26V,记得在14V~25V左 ...

看到个可以调压的,可以4s输入13v可调输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4S电池包直接接车充,速度快,我出外场经常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