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接

楼主(2018-10-06):
我想让摄像头的图像传到屏幕请问该怎么接线?请大侠支招下,家里布防用

网友A:
有 视频输入 插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视频输入 插口吗

中间那个in就是了,反过来也是中间那个焊点

网友A:
摄像头和显示屏供电电压一样的话直接黄线接in里面焊点,然后一起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和显示屏供电电压一样的话直接黄线接in里面焊点,然后一起通电试试

一个样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