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连续坏了两只桨

楼主(2018-10-06):
         从海潮入模,玩了四个月,之前从来没有坏过桨,今天连续坏了两个!!
        话说上次作死炸鸡后,电机座炸掉了,回家泡沫胶修好后放了两天,今天有空去飞。只试了下断裂处强度没问题。起飞前例行检测舵面正确,准备起飞,推油门,电机噪音和震动比以前大很多,查不到原因。都到飞场了不能白跑一趟吧,不管了,起飞,结果飞行10来秒钟,失速,失控,炸鸡。捡回来一看,电机都摔出去了,桨断了。没招,回家修吧。 到家先换了跟桨,装上试了下,电机噪音和震动居然正常了,难道是桨的原因?上次炸鸡把桨炸变形了,没注意?没多想。再次杀到飞场,起飞,正常。爽飞一电,在一次低空掠地的时候,失速炸鸡,捡起来一看,桨破了,试着推了下油门,震动和噪音又来了,和之前一样,看来之前确实是桨坏了。邪气,连续坏了两根,也没心情玩了。幸好桨买的多,家里还有两根,明天再来。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撞变形了,动平衡差带来的振动

网友:
给桨做一下测试

网友B:
楼主是买的原装桨吗?边缘有突出来那种的,怎么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轴撞变形了,动平衡差带来的振动

轴目测没问题,换桨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买的原装桨吗?边缘有突出来那种的,怎么搜

这玩意哪有什么原装,随便买个参数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哪有什么原装,随便买个参数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哦了

网友:
这要么电机座松了,要么电机轴弯了。要么桨圈大了。要么桨炸过变形了,变形了的桨,没断也废了。易耗品。

网友C:
估计炸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