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 升级 亚拓500LT

楼主(2018-10-06):
500L炸鸡 维修时突然想 现在很流行500X或者500XT使用470桨 浮力会更好 于是搜索以后发现 500XT使用的尾传动周转动 于是买来了500XT尾管和传动轴 到手后发现 尾管直径不一样 如果要安装 需要换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传动轴直径是一样的 那样的话 就只需要找到合适的尾管就行了 于是搜索外径16的铝管 总长度折算以后是52.5  50元3根还包邮 超便宜了  自己手动打孔 开槽 就几分钟的事 安装完美   于是 500LT诞生 使用470桨  实际飞行感受 等明天 试飞后才知道 相比手感已改区别不大 纯属跟风 呵呵

网友A:
500xt等你明天测试结果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xt等你明天测试结果

想来 应该差不多 动力可能会稍弱一点

网友:
之前也是这么试的,没问题,就是注意下尾桨锁尾问题和重心问题,很舒服

网友:
期待楼主测试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来 应该差不多 动力可能会稍弱一点

xt的动力我都觉得一般般,可以试试花牌3520或蝎子3226

网友:
这个法子不错,期待试飞结果!

楼主:
呵呵 飞行没什么大的区别 不会暴力飞 感觉浮力打了一些 也更稳了  别的和没改装之前没什么明显区别

网友:
470桨不流行吧   看宝上都只有1家副厂桨

网友:
我用的是碳管,470桨确实好飞,动力最好升级到花牌的3520

网友:
从7月份毕业到现在已经3个月没有飞了,看到你们的激情,我又感觉变年轻了,我想飞。飞飞飞飞!

网友:
有尾管的链接吗?

楼主:
淘宝搜索 会有一大堆

网友:
看来老500pro也可以升级了,顺便问下,尾管厚度选1mm的么?还有就是尾舵机拉杆也要来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