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厂家的进来下——这回传是咋回事?

楼主(2018-10-06):
PRM-02的回传加AT9S的控,OSD焊点也短接了,APM里面的OSD也打开了,可是就是不显示经纬度,连接地面站都已经3D定位了,遥控上就是不显示!如果说是连接错了啥的,除了经纬度其它信息都能正常显示啊。
这也就算了,主要是检测电压,可是很大机率电压也不显示。
不显示电压也就算了,有时候显示电压12.4V,飞机都没电掉下来了,它还是显示12.4V!
本以为是坏了,发现百度好几个跟我一样情况的,但是没一个解决的。请贵厂给分析下啥原因吧。。谢谢了。

网友A:
为啥不用图传osd显示信息

网友:
没有看懂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图传osd显示信息

想着有这个回传了,就不要图传OSD了,其实就是看个动力电压。

楼主:
好了,PRM的回传接APM飞控的I2C口不行,要接到数传口才行。而乐迪原装不配这条线,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网友(2018-11-27):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如果I2C口无法回传全部数据,可以改连接数传口。
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购买回传模块的用户会连接哪款飞控,故我们
只配备了连接乐迪飞控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