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MOS又爆了。。第二次修复

楼主(2018-10-07):
手机不能发视频?打算直接上个视频的
这个电调原本是星穹这个牌子,双向车用60A,因mos管烧了被我低价收来,第一次修复好是五年前了,当时用6只IR3205(持续电流110A)的管子替换了,今年被我用在粗齿距履带车上跑的,电机是那种某宝100多元的汽车转向助力电机,实打实的600W,铜线很粗,因履带车的齿比过低,且车身比较重(30多斤),导致电调累死。。。6只管子炸了两个,本以为剩下4只是幸存者,结果万用表一测,草!管子全被击穿了。。团灭!后来履带车改装换了4274无刷加速龙150A的动力,并且重新设计了整车的齿比,这个被累死的电调就一直放到现在。

这个就是五年前第一次修好它的照片,丑是丑了点,不过活都是全的

用于替换的MOS管

最近打算搞救援船,需要用到双向电调,可手上只有单向的,所以又想到这货了!翻了翻我的元器件仓库,正好还剩6只3205的管子,擦,天意啊,好吧~_~,那就开干把!只是浪费了哥一天假期。

为了提高颜值,重新做了布局,摒弃了1.0版本的“二分体”结构,打算做成上下层结构,上面控制板,下面MOS组。中间用排针衔接,方便拆装维修。

下板MOS组。。。这次是让MOS黑色面朝上的,上回是金属面朝上,有隐患,因为金属面内部联通MOS的D极,如果上面在贴上散热片的话容易造成六只管子D极短路。

大功告成!2.0版本是不是比第一版颜值高呢?至少有个电调的样子了嘛
而且咱现在是“打不死的小强”,只要控制板不坏,换个MOS便可原地复活,地球不爆炸,我就不会死,哈哈

附上手绘电调驱动原理图,只要能从控制板上引出图中标注的B1~B7以及A5A6这9根控制线就可以自己动手更换MOS管,再也不用担心烧MOS了。

楼主:
占楼以便后续补充,视频在下面。感谢大家回复!
来自 14楼

网友:
你这太 用心了

网友:
这波操作可以有。。。。

网友:
门外汉只能表示惊叹

网友:
楼主是模型电子跨界人才,懂电子的修复电调小菜一碟

网友:
厂家看了哭晕在高速

网友:
厂家想挣你俩钱,看来不行了。

网友:
懂技术就是牛!

网友:
多学点有好处!

网友:
技术人才

网友A:
我拆过车用的电调发现环氧灌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车用的电调发现环氧灌封了

那不太好换

网友B:
我的飞机掉水里了,现通电,电机抖不正常转,马上就热,电调通电电机里还发现正常的响声。一会电调也热。还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机掉水里了,现通电,电机抖不正常转,马上就热,电调通电电机里还发现正常的响声。一会电调也热。还 ...

电机抖应该是缺相了,通电后给油你用手转下电机看看能不能转起来?

网友C:
车身比较重(30多斤), o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身比较重(30多斤), oo

车身重只是一方面,重点是齿比不合理,电机负荷大,电调就成了炮灰

网友D:
没有堵转保护,就是这样,炸了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堵转保护,就是这样,炸了再炸。

电调一般都有设计各种保护电路,我这个炸的原因估计是管子D极之间(裸露带孔的金属部分)接触太紧密造成的短路,要不然也不会6只管子一下挂了5个

网友E:
加散热片可片与管之间多加一云母片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散热片可片与管之间多加一云母片绝缘

我这个是管子边缘靠在一起了

网友F(2019-07-01):
大神 请教下续流二极管是必须要焊的吗,这个二极管需要承受大电流吗?

楼主(2019-10-25):
引用 网友F:
大神 请教下续流二极管是必须要焊的吗,这个二极管需要承受大电流吗?

现在mos管里面应该都集成了二极管了吧,具体你要看下对应mos管的介绍

网友F(2019-12-28):
引用 楼主:
现在mos管里面应该都集成了二极管了吧,具体你要看下对应mos管的介绍

大神我这是按照你的教程焊的,控制板用的好盈60A电调的,上电后电机就转了2圈,肖特基二极管就爆了,求指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这是按照你的教程焊的,控制板用的好盈60A电调的,上电后电机就转了2圈,肖特基二极管就爆了,求指 ...

你3只上管的S极和3只下管的D极分别焊接在一起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3只上管的S极和3只下管的D极分别焊接在一起了没?

焊在一起了

楼主(2020-02-15):
引用 网友F:

仔细研究下这张电路图,MOS管各极我都标清楚了,我指的是每只上管的S极都要和对应的下管的D极焊接(我在你的照片上没有看到有焊接!你好像只焊接了3只上管的D极连在一起以及3只下管的S极),按照这张电路图再仔细排查下线路,有没有少焊漏焊的

网友(2020-07-09):
请教,如何判断MOS管被击穿了?

网友:
卧槽,扇叶都是金属的吧?!!!

网友(2020-08-12):
刚入门小白只能表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