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的电调是多少A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电调替换并且可以刷固件?

楼主(2018-10-07):
问题如题。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银燕6银燕12好盈10xp7xp12还有origin10小鸡常用的

网友:
好像7A就可以了    但很多配了12A的      小机功率能达到35W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6银燕12好盈10xp7xp12还有origin10小鸡常用的

请问电调介绍里12A支持2S,K110的原厂电机能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6银燕12好盈10xp7xp12还有origin10小鸡常用的

1S电池支持吗

网友:
支持,但是1s好像线性比较重要

网友A:
最性价比是银燕6最好的是origin10原厂的就是好盈10阉割掉了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性价比是银燕6最好的是origin10原厂的就是好盈10阉割掉了线性稳压

哇,origin电调120,设置卡65,我还是搞个银燕玩玩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origin电调120,设置卡65,我还是搞个银燕玩玩好了

银燕6就好了,刷不刷就买bl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6就好了,刷不刷就买bl版本的

好的

网友B(2019-01-02):
银燕12A,好盈10A都是2-4S的,k110是1S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12A,好盈10A都是2-4S的,k110是1S的,能用吗?

并没有实施,1是看到说K110原配电调改定速没太明显的效果;2是其他电调没有支持1S电压的。所以暂时放弃改定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