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600级别以上油机好还是电机好?

楼主(2018-10-07):
我在四川,个人没多少时间飞,即使飞也是周末没事的情况下飞一下,请问各位高手要入手600级别以上是飞油机好还是电动的好。

网友A:
电的方便,油的准备起来没那个速度

网友B:
油的电的都要有!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喜欢那种

网友C:
电的方便快捷、动力足,油的声音震撼比较有气势、飞着有感觉,一般不会有S B路人甲问这玩具多少钱,认为挺大个人玩玩具,但是一般都是动力较弱,而且使用非常麻烦:起动机与电池、加油、加油泵与电池、接收电、火头、发动机维护和调试。

网友:
油的套机现在挺便宜的
可以考虑

网友D:
电池提前充满电了!结果天气或者其它原因飞不了了,电池还得放电,油机就算加满了油不抽出来也没事……

网友E:
貌似油机和电机飞行手感不一样,油机需要更好的手法来操作

网友:
最好都弄一个,感受中间的不一样。

网友:
油的太难打理了,固定翼还好一点,直机很少见到飞油的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选择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提前充满电了!结果天气或者其它原因飞不了了,电池还得放电,油机就算加满了油不抽出来也没事……

放电用灯泡很快的,一个50W,三个150W放好再308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的方便快捷、动力足,油的声音震撼比较有气势、飞着有感觉,一般不会有S B路人甲问这玩具多少钱,认为挺 ...

嗯嗯感谢了,决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的方便,油的准备起来没那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的电的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提前充满电了!结果天气或者其它原因飞不了了,电池还得放电,油机就算加满了油不抽出来也没事……

嗯嗯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油机和电机飞行手感不一样,油机需要更好的手法来操作

应该是吧没飞过油的

网友:
新手上电
老手上油

网友:
哈,没玩过电,只玩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