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关于天地飞9的使用

楼主(2018-10-07):
哪位大侠可以分享一下天地飞9的右侧VR开关的用发,襟翼可以用他来可以吗?襟翼一般用哪个开关控制?请教了

网友A:
可以的。例如你襟翼舵机接入接收机6通道,按遥控器Menu进入菜单,找到辅助通道设置,将通道6后边的开关用屏幕左侧的加减键更改为VR,后边的“正”可以调节VR拨杆的正反向。
襟翼一般用个二挡开关就行,设两个数值就够了。

楼主:
谢谢了,已经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