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使用iNav2.0.0设置及主要bug汇总整理

楼主(2018-10-07):
本帖中楼主汇总的是一些比较重要,严重到影响正常使用的bug,未汇总的bug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安全飞行。
想知道inav固件中的所有feature&bugs可以移步以下链接: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issues?page=13&q=is%3Aissue+is%3Aclosed

1.iNav2.0.0固件下,使用F7单片机的飞控无法识别PPM信号
   只有f7xx用不了,f3,f4还是没问题的,不过这也意味着f7xx飞控目前用不了433增程,刷回1.9.1固件可以解决。

2.同时使能NAV LAUNCH和FailSafe模式会导致飞机失控
   这个注意在模式设置时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可以了

3.开启LED灯带会导致OSD停止更新电流电压数据
   目前无解

4.在CRUISE(巡航)模式下失控,自动返航后无法退出失控保护
  这个比较要命,建议暂时不使用cruise模式。

5.异步接收传感器数据时,采样率大于8k后芯片满载死机。
  楼主设置的是4k,反正是固定翼,采样率用不了那么高
6.GPS信息无法同步到DJI Occusync OSD
7.回传给HoTT 数传的电压数据错误

8.F722飞控的blackbox无法使用
   目前无解

9.Matek F405飞控与MS4525空速计的IIC通讯异常(数据错误)
   目前无解

另外更新一下固定翼使用iNav2.0.0固件需要在cli里输入的设置内容
#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750
# set 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400
# set nav_fw_launch_thr=1800
# set nav_fw_launch_motor_delay=200
# get nav_fw_launch_accel
# get nav_fw_launch_detect_time

黑体的一行最重要,不修改无法解锁。
其他的设置在地面站里都有图形化界面可以调参了,非常方便

网友A:
学习,看来还是不升级为妙。

网友:
期待后续解决方法

网友:
感谢楼主汇总,inav的中文贴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看来还是不升级为妙。

还是升级更好。虽然升级之后有上面7,8个比较严重的bug,但都还是可以接受的,sbus的接收机也不贵。
我升级之后发现2.0.0还是比1.9.1提升了很多,而且修复了30多个1.9.1的bug,这些bug相对与2.0.0的bug来说可能更为致命。

网友B:
sbus信号检验错误,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你们飞固定翼,我用穿越机远航

网友C:
F4 V3飞控 INAV2.0固件  常规固定翼模式  1 2动力 3升降 4 副翼   解锁推油门 舵机就从中立位置慢慢的转到最大舵量  关油门回中....遥控器没开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信号检验错误,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你们飞固定翼,我用穿越机远航

inav好像从1.9.1开始就不支持乐迪的sbus,因为乐迪用的不是标准sbus信号,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av好像从1.9.1开始就不支持乐迪的sbus,因为乐迪用的不是标准sbus信号,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遥控器。
...

我用的华科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华科尔的

华科尔的sbus怎么设置 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sbus怎么设置 失控返航

不用设置,关控了就返航,它有自己的协议的

网友(2018-12-02):
请问楼主,刷了2.0后,地面关控测试失控返航,发生电机怠速螺旋桨旋转的情况,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E:
1.9的固件试过空中失控,无法触发失控返航,
然后飞控空中重启,遥控信号恢复,
遥控信号恢复后能控制舵机,但是电机锁死,无法解锁,osd还有,飞控能自稳,
卫星数,高度等各种数据丢失,
请问楼主有见过这个bu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的固件试过空中失控,无法触发失控返航,
然后飞控空中重启,遥控信号恢复,
遥控信号恢复后能控制舵 ...

我直接用的是2.0版本,没遇见过。
无法触发失控返航和飞控重启的问题我确实不太清楚。
但重启之后电机锁死是正常的,因为飞机在运动中传感器自检过不了,不能解锁,电机自然不能转。不过自稳功能仍然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的固件试过空中失控,无法触发失控返航,
然后飞控空中重启,遥控信号恢复,
遥控信号恢复后能控制舵 ...

因为这个固件我觉得目前还不算太成熟,所以我是在设置里只用飞控基本功能来避免出问题(比如不用surface或者cruise),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网友:
2.0.1的固件,在地面站开启肥鲨协议(熊猫图传)通过遥控OSD调整无法开到最大功率  。只能开到400MW。

网友(2019-10-23):
引用 网友C:
F4 V3飞控 INAV2.0固件  常规固定翼模式  1 2动力 3升降 4 副翼   解锁推油门 舵机就从中立位置慢慢的转到 ...

一样的现象,你查明原因了吗?

网友(2021-01-23):
引用 网友B:
sbus信号检验错误,不知道解决了没有,你们飞固定翼,我用穿越机远航

f4刷inav好多版本都试过了,乐迪sbus信号识别不了,刷回bf固件正常识别,来来回族刷了n此了,现在连bf固件也不能识别遥控信号,多半被我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