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室内机该用哪种飞控?

楼主(2018-10-07):
想装一个110-130左右的在家里玩玩,想弄一个带气压定高之类的,能在家里脱控悬停的最好,这样小孩也能玩玩,不用暴力可以慢慢飞的就可以了,这个应该用什么型号的飞控?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借这个贴,求科普下。多轴的110.250经常看到,是指的什么?

网友B:
相信我等你真正拿到室内机你会觉得定高很鸡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贴,求科普下。多轴的110.250经常看到,是指的什么?

对角电机轴之间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角电机轴之间的距离

哦哦,谢谢。单位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谢谢。单位是什么?

mm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mm毫米

哦哦,谢谢。电机那些的都用这个单位。我应该能联想得到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等你真正拿到室内机你会觉得定高很鸡肋

太暴力、不稳定的不适合小朋友玩

网友:
还是建议搞个空心杯吧

网友:
f3 有刷。8520空心杯   软质桨。最好有桨保护圈。这样小朋友玩才比较安全。注意是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贴,求科普下。多轴的110.250经常看到,是指的什么?

两个电机的对角线尺寸,表示穿越机1234四个电机的1/3和2/4电机之间的长度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贴,求科普下。多轴的110.250经常看到,是指的什么?

飞机轴距,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这个贴,求科普下。多轴的110.250经常看到,是指的什么?

机架的轴距,对角电机安装孔正中心,不管是正X H 还是别的形状的

网友:
玩具机比较合适了,也安全,等技术成熟了再玩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