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立铣头怎么安装。

楼主(2018-10-07):
求方案,立铣头怎么安装。伸出个横臂安装立铣头吗?强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很好奇底座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那么大的电机,托板滑到左边机器回翻不

网友:
好像86的步进电机哦      8120的铣头可以参考

网友:
数控铣,电控部分连接走线要下点功夫设计

网友:
步进?伺服?方铝?

网友A:
也准备D个桌面立柱机打算 正在寻找借鉴策划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准备D个桌面立柱机打算 正在寻找借鉴策划设计

我这个结构怎么样?平台升降式的。立卧铣,车雕平磨。都可以。

网友B(2019-01-23):
要做铣床动力还得转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铣床动力还得转向吧。

在上面再加个立铣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上面再加个立铣头。

哦。

网友(2019-03-22):
这得看制作铣床有什么具体要求才能决定立铣头怎么安装

网友:
把立柱顶加个大方铁块,中开大洞配粗钢柱,开缝锁紧,立铣头装钢柱操作端,还可摆角度、伸缩长短。

网友C:
感谢加分!楼主最终做好但求一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加分!楼主最终做好但求一观。

没有那么多时间,天天上班。现在可以用车床功能和卧铣功能。立铣头还没做呢。晚上上图给你看看。广数928MA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加分!楼主最终做好但求一观。

现在的样子,立铣头还是没有安装。

网友:
慢工出细活,慢慢来,也许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万能铣不就是例证吗。水平燕尾Z向移动,前端加个(可更换)180度+旋转头,独立动力。

网友:
好好设计一下,立铣头最好可以前后滑动。

网友D:
立柱用什么做的 方管 铁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用什么做的 方管 铁板焊接?

铸铁立柱。

楼主(2019-05-09):
立铣头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