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愤怒小鸟,图纸公开了

楼主(2018-10-07):
前面买了成品还是D板的,太丑,外观控,于是入手激光雕刻机,一堆材料,发现白芯子的kt切不了,又买了有色的kt,从新修改了图纸,镶嵌工艺。修改G代码,切透切不透调了一整,好似两周才搞完,好不好飞不知道,好看是对了。
   百度云附件:愤怒的小鸟.dxf     下面的安装图给参考用1510电机
12a电调,
7.4v用7寸浆推力大于1,
11v用5寸浆 两或者三叶推力也大于一,
7.4v 800ma电池的话,总重225g,全部用碳片包了一遍
合照,八年没飞,原来的控发霉了,换了富斯i10,结果一小问题返厂给我折腾了三个月,差评,要不是又配了一堆接收机,真就直接扔了,用起来还好。

全层板激光切割的安装件

电池安装架也是切的,重心不知道,弄了很长,重心可调范围很大,哪位知道重心的可以告诉我

900ma的3串电池,重心倒是合适,结果发现多年没飞了,都废了,放不出电了。800ma的7.4的有几块,试了下,可以大于1的推重比

手生,不知道能不能飞,刚入了一个A3 pro飞控也一并装上了,蓝色塑封的是接收机1g多重。ppm输出省了连接线,连飞控一共12g也就是个标准小接收机的重量。

眼镜位置是镶嵌进去的,之前用丙烯刷的,直接从做,太丑。

浆的安装范围到6寸,没时间出去飞,又加了个可拆装起落架,在家里地上当遥控车跑跑,把娃乐的。

安装件全都是层板切的,装的很正

激光雕刻机,本来想买cnc家里放不下唉,换了激光机7.5w可以刻字不锈钢,650×700有效行程吧,小飞机可以直接切了

又配了蜂窝支架,太占地方了。

网友A:
您使用的激光雕刻机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的激光雕刻机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杂牌,宝搜金科联创

网友A:
谢谢!用起来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用起来好用吗?

嗯,买光轴版本吧,普通雕刻没问题,精准切割皮带版本的还是有些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买光轴版本吧,普通雕刻没问题,精准切割皮带版本的还是有些误差

谢谢!也准备买一台,先了解一下。

网友:
卧靠有设备就是牛逼,一个简单的都能做的这么高大上

网友:
重心在哪儿?

网友B:
激光机不错,请问层板也是自切的吧?多大的激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机不错,请问层板也是自切的吧?多大的激光头?

7.5W,3MM  椴木板 200毫米以下的速度可以切透,但1mm的航空层板就要160毫米的速度。

网友:
怒顶!!!!贴好人好!!

网友:
这个厉害了,片身机都做的这么漂亮

网友C:
重心抓在馬達上方(約在眉毛的尾端)即可

网友:
真是漂亮,有设备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抓在馬達上方(約在眉毛的尾端)即可

这么前啊,800ma7.4v 我最前也只能调到桨的位置了,去弄个fpv摄像头去配重好了。

网友:
我只对雕刻机有兴趣

网友:
强迫症患者

网友:
羡慕光刻

网友:
这个飞机我基友飞过,说是淘宝有卖kt版的

网友:
神控是亮点

网友D:
请问楼主把dxf文件转换成g代码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把dxf文件转换成g代码用的是什么软件。。。

微雕管家,但是功率控制好像不管用,导出g代码后用grbl control  软件再编辑,因为可以看到刀路图和g代码的对应,将不需要刻透的地方,降低功率,反正很是麻烦。

网友E(2019-04-03):
楼主求教一下 如何利用软件 逐步调整激光发射器功率?我用了GrblController361 没看到可视化的逐步调整界面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教一下 如何利用软件 逐步调整激光发射器功率?我用了GrblController361 没看到可视化的逐步调整界面 ...

很遗憾,我也在找,只能逐点改变功率,就算自己写个算法转换也很麻烦。

网友:
太牛了,这是要量产吗?

网友:
楼主 激光切割机多少钱啊  能切木板多厚的?

网友(2019-06-27):
想了解下 KT板要什么样的才能切割,夹心有颜色的才能切割吗

网友(2019-12-08):
能切1MM层板,那轻木应该没问题了,轻木有试过切多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