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

楼主(2018-10-0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用的是8合一的加密狗,昨天都还好好的可以用,然后我今天手贱的去控制台把它换到了上面这个 ,现在不管怎么样都换不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试过重新下载安装也不行

网友:
加密狗上面是否有选择开关,拨到对应的位置,再试试软件选择

网友A:
是的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一台电脑可以随意切换 另一台就死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一台电脑可以随意切换 另一台就死活不行

我的可以了  重新换了一个控制台  换usb口

网友:
開關切到所要玩的模擬位置 重新插拔密狗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