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模型动力和控制问题,求支招~

楼主(2018-10-07):
我做的62艇1;35木质模型。全长1.1米。。轴系已经买好,现在就
电机
,
舵机
,电调,遥控给推荐一些。最好是兼容的。船是双电机双桨双舵。。另外舵系网上卖的成品舵不合适,我船尾刷完环氧总高6CM。网上的舵系5.8CM。。舵系不合适怎么办,自己做还是买网上的回来改造。。请支招

楼主:
这个问题比较急,电机舵机安装不到位的话,我封不了甲板。。求支招

网友A:
1.1米的船电机恐怕得上1717无刷电机啦。

网友B:
舵轴套,轴 高度 都可以定制,

网友:
舵可以倾斜放吧?

网友C:
可以用有刷电机,黑皮550,2只,有刷电调,一拖二的或用2只同样有刷的电调并联。舵机3003标准舵机1只,遥控器接收一套,【福特巴4通或6通,PCM制式】或2.4G制式,,【有动手能力的可以选择2手货,经济实惠】国产的遥控可以选择【天地飞的6通】,仅代表个人愚见。

网友D:
上面模友说的是“正解”,62艇、长1100。可以查一下比例航速、排水量等相关数据。550电机动力富富有余。

网友E:
买来改下就成简单的很

网友:
550电机太够了,如果电池够大,就上750都可以飞起来

网友F:
楼主62艇的图纸可否有偿转让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