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8-10-07):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是飞控坏了吗?为什么刷不了固件?为什么找不到3.0.0的固件呢?刚买的小机,搞的我一头雾水……

楼主:
各位大神,是不是里面已经有固件了?

网友A:
先点连接呗

网友B:
要按boot制

网友C:
澄星95s?  去年我买的,已经忘了开始怎么调试的了…  不过休闲飞挺不错,电池也便宜,某宝几块钱一块。固件问题你可以咨询下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连接呗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按boot制

感谢回复,我的飞控已经有固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澄星95s?  去年我买的,已经忘了开始怎么调试的了…  不过休闲飞挺不错,电池也便宜,某宝几块钱一块。固 ...

感谢回复,经过摸索设置已经首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