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入坑,求助大神指点

楼主(2018-10-08):
想先弄个空心杯,然后一边学习一边攒机,求大神指点选控,一般空心杯选什么控?x9d?实在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担忧…………大神指点下步骤,乱看都看晕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无刷已经很便宜了  建议无刷  空心杯都是一些小四轴用的

网友:
同楼上,电脑配置行的情况下LIFTOFF模拟器先玩上,遥控器必须X9D。机器无刷138-210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想先弄个空心杯是随时在家都能玩一下,在咨询一下x9d能支持一般的空心杯接收吗?还是要地平线的控?

网友:
买个X-lite 不行么。。。。好看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想先弄个空心杯是随时在家都能玩一下,在咨询一下x9d能支持一般的空心杯接收吗?还是要地平 ...

一般都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想先弄个空心杯是随时在家都能玩一下,在咨询一下x9d能支持一般的空心杯接收吗?还是要地平 ...

X9D接收机种类很多,更有一些迷你的可选,还有一些飞控本身就集成FRSKY的接收机,所以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