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大胖斜飞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08):
大胖,11寸桨,u22飞控,配重左右都平衡。飞机在平衡模式下舵面是平的能平飞,切手动模式就斜着飞了,需微调才能平飞。  问题高出在这里,手动模式微调平飞了,切平衡模式斜飞了。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才能让飞机手动模式与平衡模式下都能平飞呢?

网友A:
手动模式调了微调之后,下来记住舵面位置,把微调归零,然后调拉杆到之前舵面位置。

网友:
平衡模式相当于飞控时刻帮你控制副翼平飞。遥控微调不介入。你手动全靠你自己,所以是你飞机本来就没调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调了微调之后,下来记住舵面位置,把微调归零,然后调拉杆到之前舵面位置。

哦,知道了。  那有没有办法不用微调,舵面平飞机也能平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  那有没有办法不用微调,舵面平飞机也能平飞呢?

只要装机没问题,无风环境,手动理论是可以基本平飞的。调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愉快的FP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装机没问题,无风环境,手动理论是可以基本平飞的。调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愉快的FPV了

哦,谢谢你。

网友A:
没事,飞机要调好了,FPV才能正常且省电的飞行,没调好的飞机,开平衡模式也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飞机要调好了,FPV才能正常且省电的飞行,没调好的飞机,开平衡模式也费电

是的,我的耗电量就比别人的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  那有没有办法不用微调,舵面平飞机也能平飞呢?

不一定调平了 飞机就平飞,不调舵面,不调微调,那就调飞机重心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耗电量就比别人的大

很正常,进一步看耗电量,就是手动和平衡模式都一样了。那看平衡模式电流多大。大胖一般7-8A左右飞行,时速55左右不掉高。算最佳状态。我现在大胖不飞了,不好带不好抛,无起落架。
现在飞小胖,平衡模式平飞不掉高是4-5A电流。巡航状态居然到了10A。我果断意识到飞机水平校准,仰角过大(8度)。改成校准为0度。无风巡航电流也是4-5A了。速度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调平了 飞机就平飞,不调舵面,不调微调,那就调飞机重心吧

我的电池,电调飞控之类的都是居中放的。重心因该是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进一步看耗电量,就是手动和平衡模式都一样了。那看平衡模式电流多大。大胖一般7-8A左右飞行,时 ...

我大胖定向定高飞4s电池55码无风情况下要16-18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电调飞控之类的都是居中放的。重心因该是平的。

那就放偏一点点 试试   接收机  或者 图传发射  或者gps 放偏一定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池,电调飞控之类的都是居中放的。重心因该是平的。

还要看  是航向偏  还是横向滚转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  是航向偏  还是横向滚转偏

横滚偏。横滚偏,航向也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胖定向定高飞4s电池55码无风情况下要16-18a

4S电流是要大些,但是不至于16-18.我大胖用的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流是要大些,但是不至于16-18.我大胖用的6S

可能飞机没装好或没调得好

网友C:
正要调大胖呢~~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要调大胖呢~~顶

调好了来段视频

网友:
这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任务,我准备全包碳纤维布。很有挑战性!

网友D:
楼主,你的小胖大油门抬头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大油门手抛是时很容易仰角过大失速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小胖大油门抬头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大油门手抛是时很容易仰角过大失速 ...

下雨,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