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1.2米的桐木结构电动F3A,改油动,要多大发动机?

楼主(2018-10-08):
如标题所问。自制翼展1.2米F3A练习机,原结构是轻木,制作时用桐木,超重了。想改为油动,希望高手指教,应选多大的发动机

网友A:
要看你起飞重量多少来选对应拉力的发动机,2冲40或4冲52应该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起飞重量多少来选对应拉力的发动机,2冲40或4冲52应该就够了

请问楼上,三叶四冲61,拉力是多少?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三叶四冲61,拉力是多少?谢谢!

2.2到2.6  25级F3A 用32级就够了

网友:
25或者32两冲发动机

网友:
飞机称重在1000克到1300克F3A用30级发动机

网友:
二冲32甲醇机

网友:
32足够足够,别用四冲,太重了

网友:
三叶四冲61最大可以到2。7KG!!!!!!!!!!!!!!!!!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到2.6  25级F3A 用32级就够了

运气不好只有1,7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