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7.2单项暴死

楼主(2018-10-08):
单项暴死了!有没有靠谱点的单项求推荐!!

网友:
这么暴力吗????

网友A:
看来是相当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相当暴力了

大哥不暴力好不~手稳的很

网友B:
胖河马  kds7。2。。单项改装计划进行中  试飞视频已经补充。大风车结束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8591

网友:
看看我的。。一次性解决。单项轴承 6块钱。。现在最少50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胖河马  kds7。2。。单项改装计划进行中  试飞视频已经补充。大风车结束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没大看明白,我看着你在第二传动的皮带轮那里加了单项!那你原来的单项什么还用吗?其次如果只用皮带轮那里的单项,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的锁死?

网友:
KDS 7.2 Kuai Dian Si 的确是一个破烂单项轴承。

网友:
单kds的单项轴承已经很好了。主要是设置位置跟设计使用的型号 不适合。。这个型号的单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大看明白,我看着你在第二传动的皮带轮那里加了单项!那你原来的单项什么还用吗?其次如果只用皮带轮那 ...

大齿固定死在主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固定死在主轴上。。

这不像是两个单项就搞定的吧?看上去用了特质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像是两个单项就搞定的吧?看上去用了特质的东西~

肯定不是换2单项了。。要做 皮带轮。跟大齿盘的中心座。。。kds 已经用了ina最好的单项了。单独换单项。换那个都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换2单项了。。要做 皮带轮。跟大齿盘的中心座。。。kds 已经用了ina最好的单项了。单独换单项。 ...

哎~有多余的套件吗?卖我一套

网友C:
2台7.2从来都没爆过,小齿盘下方那个锥形垫片要磨薄一点留出间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有多余的套件吗?卖我一套

加我 qq吧 83082133。我在测试。  已经50多个起落了。。我再试几天。没问题的话 可以帮你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我 qq吧 83082133。我在测试。  已经50多个起落了。。我再试几天。没问题的话 可以帮你做一套。。。

已经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台7.2从来都没爆过,小齿盘下方那个锥形垫片要磨薄一点留出间隙

没用的,留间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