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配重块

楼主(2018-10-08):
给大家介绍一种完美的配重块。。便宜好用,还能精确控制重量,可以随意弯曲贴合机身外形。。

网友A:
我用汽车轮胎的配重块,上面标有重量,自带双面㬵,超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汽车轮胎的配重块,上面标有重量,自带双面㬵,超级好用。

嗯嗯。。这个更廉价些。。

网友A:
在修车店可以要到滴。一般人我不告䜣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修车店可以要到滴。一般人我不告䜣他。😄

下次试试

网友:
当然是你修车的时候,而不是任何时候。

网友:
我们以前用小铁块

网友:
我只玩100-200G小飞机,都是装好用电池配重,300-850,一堆小电池哪个合适上哪个。

网友:
我也用过,好用

网友:
铅皮配3m胶贴

网友B:
铅皮,你值得拥有

网友:
觉得重量是航模飞机的大忌,还是先预算好最后通过电池调节重心比较好

网友:
木工装修的气动钉子,还是不错。

网友:
用碳杆插前面,增加重量少,配重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