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3P升级失败,该怎么办!

楼主(2018-10-08):
精灵3P两次升级失败,现在掰杆电机也转,app界面显示设备没有连接,各项参数都无法调整,sd卡也无法格式化。不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网友A:
遥控没有连接上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没有连接上手机

谢谢回复,怎么才能连上手机?

网友A:
更换数据线或手机试试,都不行就是遥控问题了,遥控复位,看你遥控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数据线或手机试试,都不行就是遥控问题了,遥控复位,看你遥控型号是多少。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