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大疆高亮屏开FCC成功的吗?御pro

楼主(2018-10-08):
装红标的MOD,无法登陆,

网友A:
因为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

网友:
如果是crystalsky屏幕就可以自己装app。

网友:
因为你没穿大疆定制胖次

网友:
都木有pojie包

楼主:
我的电脑按照教程装了哪些软件,APP也放进指定的文件夹了,就是提示没有找到文件,所以没法更改。

网友B(2020-01-10):
楼上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B:
楼上方法是可以的

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用大疆的螺丝刀

是因为没用大疆的数据线吧

网友:
同求同求版本是4.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