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70W功率飞到142km/h——Mini ARwing装机&飞行测评

楼主(2018-10-08):
请勿转载此贴到MOZ8论坛

这是一个测评(或者说广告)帖,楼主测评的是Sonicmodell新品Mini ARwing,不过我不会像foxeer枪手@墨墨-宿宿他爹(论坛id:GE_90)那样只说优点不说缺点,把bug强行说成feature。楼主在自己飞了几天之后发现这个飞机设计的确实不错,价格虽然不低但买来不会觉得亏,最大的缺点是太贵了。

厂家宣传数据与楼主实测数据:
装机和试飞视频:

       关于飞行的手感,Mini ARwing和其他小飞翼一样,非常灵活(换一种说法就是比较贼),升降舵的比例调的比副翼大10%左右比较合适。满舵量的时候舵面角度25度左右足够了。
       飞机很好飞,重心配平之后(厂家标的重心很准)略微微调就能爽飞。4s抛飞时反扭会有些大,能装飞控还是装一个比较好。
       机舱的容积在一众600mm小飞翼里算很大的了,可以装下飞控+3s1300的电池(或者3s18650/4s18650)。

       视频里楼主飞到142km/h用的是原厂电机+5043三叶浆+4s850的配置。如果想要更高的速度就要换电机了,2206应该是能上的最大的电机,再大了不太好配平重心。

       接下来的内容是飞机特点,不想看的可以直接看结论,飞机很好飞,速度可快可中速,需要至少50m的起降场地。有条件可以买来玩玩。下文中加粗红色是优点,加粗蓝色是不足之处。
       空机重量107g(两个数码舵机20g),和使用epo材料的phenix60相比重了17g,毕竟材料不同,EPP相对EPO更耐摔一些且摔了之后形变较小,这个就看个人取舍了。因为不准备玩穿门这么刺激的玩法,所以在调好飞控之后我选择掏空一些机翼来减重。
       装机完成后不带电池210g左右(matek F722,自制电流计,bn180-GPS,天地飞ppm接收机,其余原厂pnp配置),飞行重量300-350g。这里要注意一下按厂家数据计算,翼载荷39.5g/dm2时起飞重量350g,实测也是最高350g,超过这个重量会导致可操控性变差。
       主翼前缘预装吸塑罩强烈好评,有了这个吸塑罩,机翼前缘才没在草降的时候被刮花,保持完美翼型对飞行效率影响很大。EPP泡沫也很耐摔,在枯草灌木丛上降落基本没什么损伤。
       机舱容积很大(对比其他600翼展的小机),装完飞控后还有76*60*25mm(或者61*60*32mm)的空间来装电池,当然这是在我把飞控安装在机舱后部测出的数据(装飞控建议还是像我这样把飞控安装在后头),原厂设置的飞控安装位过于靠前,占用了电池的空间,没办法通过移动电池配平重心。
尺寸小巧,翼展只有600mm,非常便携
实际重心和厂家标的一样,进气孔很有特点。
机翼内预埋的梁是铝管,如果换成碳管会更轻因为epp表面脱模剂比epo多的原因,粘接面涂胶之前需要打磨一下,不然粘不结实。
不得不说飞翼的飞行效率很高,升阻比也很好。3S电池下Mini ARwing的平飞电流2.5A,PNP配置满油门10a,速度120km/h。不过厂家说的10km/h的最低速度就是在放屁,实际飞的时候速度低于30之后飞机就有进螺旋的趋势了,安全飞行的话巡航空速最好设置成40km/h以上。上4s电可以到140km/h,综上,实际飞行速度40-140km/h
最后这项就不给他算缺点了,希望厂家在后续出厂的机器里改进:机翼走线槽不如不留,PNP出厂时舵机线已经粘好了,没有走其他线的地方,最后留下来的线槽反而会影响翼型。
最后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PNP配的电调是ZTW Spiderpro 30A魔改强行加上的bec模块。不管怎么说,确实能用,而且这么干成本相较于买新电调更低,飞机价格也能降下来(并没有),拿到这么一个电调还是有点让我哭笑不得。
      最后总结一波吧,厂家发给我们的测评指南里列出了这个小机的12个特色,我印象最深的就三点:
1.主翼前缘预装吸塑罩,这个设计是真的很好(他们在TheerWing上就开始用了)
2.翼展只有600,一人一控一机足矣,两块电池爽飞两个小时(这个视频我过一阵会发,结合实测数据计算用3s18650可以飞70分钟)
3.飞翼效率很高
      总之,飞机很好飞,速度可快可中速,便携,耐炸,美中不足起降场地的面积需要大一点(楼主技术一般,降落要50m)。寻求便携FPV载机,想体验下小飞翼,想有一架说飞就飞的固定翼的模友可以买来玩玩。

网友A:
掐指一算,其实还挺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掐指一算,其实还挺费电的。。。

还可以吧,平飞功率11.1v*2.5a=27.8W,耗电43mah/km左右,用3s18650电池能飞70分钟。
确实比不上死胖子那样的效率,但毕竟体积在这,一个可以骑自行车出去飞,一个得开车再占个后备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平飞功率11.1v*2.5a=27.8W,耗电43mah/km左右,用3s18650电池能飞70分钟。
确实比不上死胖子 ...

平飞是挺好的,这么小飞机飞一小时很好了,我是指270瓦功率飞140公里速度相对来说比较费电。。。

网友B:
飞控上面的是罗盘模块??

网友C:
为甚麽不用折叠桨?

网友:
你们这些小机灵

网友:
魔改电调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上面的是罗盘模块??

对,自己加的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甚麽不用折叠桨?

5寸,应该没这么小的折叠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5寸,应该没这么小的折叠桨。。

有五寸折叠桨,效率更低哦 我买了,就没用过

网友:
楼主,很专业很细心,不过太长了我没看完哈哈哈。

网友:
这飞机要是尖头就好看了

网友:
好看,好评!楼主威武!新手学习中!

网友(2019-05-21):
请问你飞控怎么固定的

网友(2020-06-22):
应该是永定河吧?求详细地点,帝都找安全、空旷的地方飞不容易。好飞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