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湖7045主轴和拉杆的问题

楼主(2018-10-08):
西湖7045主轴锥度是MT4, 拉杆却是12mm的,问了一下厂家,要用附带的变径套套在MT3的刀柄或者钻头夹子锥柄上使用,我一直搞不明白这种设计到底是为了什么,每次用完换个刀柄或者钻头夹子,那个变径套要么死死的卡在里面敲不下来,要么跟着刀柄一块下来拆不下来,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破??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招没有,是不是直接用MT4的刀柄,不用拉杆也一样用阿?
现在有点苦恼中,好在这个机器精度还不错

网友A:
这两天看到两个问这问题的。没有拉杆刀柄会掉的。自制个拉杆不行么?原机16。那个帖子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看到两个问这问题的。没有拉杆刀柄会掉的。自制个拉杆不行么?原机16。那个帖子里看到的。

问题在这里,西湖7045上面那个主轴拉杆的孔直径12.7,16mm的拉杆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在这里,西湖7045上面那个主轴拉杆的孔直径12.7,16mm的拉杆根本插不进去

车个外M16内M12的套子,拧到莫式4号的刀柄尾部(上螺纹胶或直接焊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在这里,西湖7045上面那个主轴拉杆的孔直径12.7,16mm的拉杆根本插不进去

从下面上去。车个大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个外M16内M12的套子,拧到莫式4号的刀柄尾部(上螺纹胶或直接焊死)

好主意,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下面上去。车个大小头?

是不是拉杆从下面往上面装?感觉有点难度,z轴得升到一定高度,不过这样好像比较容易拆刀柄,我也想想

网友C:
要不就D条变径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D条变径拉杆

准备试试变径套加个铜管的方法,尽量少改动

网友D(2018-11-24):
晕啊!这也太麻烦了,我还想买一台7045,现在看来还得考察一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啊!这也太麻烦了,我还想买一台7045,现在看来还得考察一下再说吧!

没想到还有回复,我来总结下,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当初没有注意到,直接买的数控上用的莫氏刀杆,和老式的尾孔不一样,所以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解决方法
1,就要用4号柄,可以直接买数控的4号柄,尾孔m16的,可以加一个螺纹变径套,16变12的,用螺纹胶固定住或者焊接都可以,成本低效果好,还能用数控的刀盘,比较养眼。
2,用3号的就没什么限制了,任何3号尾孔都是m12的,但那个原装机变径套就那么一个,目前还没看到替代品

网友(2019-02-14):
可以用R8的刀柄,

网友E:
7045的主轴锥度是MT4orR8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45的主轴锥度是MT4orR8

西湖mt4,就是拉杆和拉杆孔是12的,这个设计感觉不是特别合理

网友F:
能不能自制一根16的拉杆从下面插进去,上面再车个外螺纹用于顶部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自制一根16的拉杆从下面插进去,上面再车个外螺纹用于顶部固定?

插不进去,因为那个孔是12的,我发现用螺纹胶这个路子不太行,那种胶稍微弄一点在外面就干不了了,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自制一根16的拉杆从下面插进去,上面再车个外螺纹用于顶部固定?

看错了,下面插进去,能行吧,那个高度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更换一个大的夹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错了,下面插进去,能行吧,那个高度不知道够不够

不够就做成二截的,一节从下面进,一截从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够就做成二截的,一节从下面进,一截从上面

还是老老实实用mt3的杆吧,变径套最方便,7045设计的立铣最大好像是26mm,这个尺寸好像也是mt3的锥柄立铣刀的最大直径,估计是为了搭配这个来的,但我一直搞不清楚,现在那种mt4尾孔16的是给什么机器用的,过去都是15的孔,同样一个锥度的刀柄,搞两个尺寸的孔,搞毛。。。